想用哪一个语音芯片模块可以录制3段录音,然后可以选择播放

楼主(2020-12-26):
有哪一位大佬可以告诉我想用哪一个语音芯片模块可以录制3段录音,然后可以选择播放这三条录音播放

网友A:
你好!
建议你采用SD系列语音芯片来做;
可以通过单片机来控制语音录放;
并能够多段单独控制录音与播放;
通过外接功放芯片实现喇叭扩声;
做过类似设计,发实物给你看下。

你看看有什么需要,可以再问

网友B:
用TTS文字转语音更方便

网友C:
市面上有很多常见的语音录放芯片,很便宜,之前用过的ISD700

网友D:
很多啊~τ 宝上一大堆

网友E:
WT588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用JQ8900,不需要单片机控制,可以单独使用,语音直接USB拷贝进去,可以用模块自带的IO引脚控制播放,停止,循环等。

网友G:
单片机通过一线串口控制程序可以选择播放这三条录音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