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想让航模依照风速实时调整推进器速度,用单片机控制无刷电调可行吗?

楼主(2020-12-26):
能用单片机控制下图的电调,来控制三根线的推进器吗?推进器的转速能实时变化吗?谢谢

网友A:
一定能了,应该只有一根信号线把?和舵机差不多PWM方式控制,不过你要有它的手册。

网友A:
好久没弄了,应该也不是你这个牌子,刚忘记了提醒了,没有手册不大好处理,要知道控制的频率和占空比以外,还要知道启动要求。一般启动必需要给个很窄的信号(类似车打火),然后再逐渐增加正常信号,否则电调不输出的。你也可以用看看遥控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弄了,应该也不是你这个牌子,刚忘记了提醒了,没有手册不大好处理,要知道控制的频率和占空比以外, ...

是这个电调的手册是吧?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这个电调要怎么接单片机啊?

网友B:
我认为单片机应该可以。

网友C:
电调三根线跟舵机一样,红接正(应该是5V或者3.3V)棕接地,黄色信号线输入pwm。
pwm频率一般不会太高,一般50~几百Hz,给太高的话可能会烧。不知道电调启动信号也没关系,直接让单片机输出占空比从最小到最大的pwm,总有一段可以让电调起动(当然这是不太规范的做法)
但是这种无感无刷电调一般没有办法在低转速下工作,调速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要怎么接单片机啊?

最简单就是用小减速电机直接控制旋转调速电位器,一般反转大,正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