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程序每一部分的讲解注释

楼主(2020-12-26):
#include "STC15F2K.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S1=P3^3;
sbit S2=P3^4;
sbit S3=P3^5;
sbit S4=P3^6;
sbit S5=P3^7;
sbit S6=P1^2;
sbit S7=P1^3;
sbit S8=P1^4;
sbit S9=P1^5;
sbit S10=P1^6;
sbit S11=P1^7;
sbit S12=P5^4;

sbit bell=P3^0;

sbit set=P1^0;
sbit jia=P1^1;

uchar dat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c6};
uchar dat2[]={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有小数点

uchar dat3[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dat4[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t_led0[8]={0};
uchar t_led1[8]={0};
uchar table[4]={1,2,3,4};
uchar xg=0;
char t=0;
int t1;
char ps=0;
char flag=1;
int sudu1=0,sudu2=0;

unsigned int temp[2];
int ld;
extern void init_ds1302_io();
extern void init_ds1302();
extern void read_time();
extern void write_time();
extern void read_nao();

extern uchar miao;
extern uchar fen;
extern uchar shi;

extern uchar nfen;
extern uchar nshi;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100;i++);
}

void display()
{
        S12=0;S1=1;
        P2=dat1[table[0]];
        Delayms(2);

        S1=0;S2=1;
        if(flag==0)P2=dat2[table[1]];
        if(flag==1)P2=dat1[table[1]];
        Delayms(2);

        S2=0;S3=1;
        P2=dat1[table[2]];
        Delayms(2);

        S3=0;S4=1;
        P2=dat1[table[3]];
        Delayms(2);
//////////////////////////////////////////////////////
        P2=0xff;
        S4=0;S5=1;
        P2=dat3[t_led0[0]]&dat4[t_led1[0]];
        Delayms(2);

        P2=0xff;
        S5=0;S6=1;
        P2=dat3[t_led0[1]]&dat4[t_led1[1]];
        Delayms(2);

        P2=0xff;
        S6=0;S7=1;
        P2=dat3[t_led0[2]]&dat4[t_led1[2]];
        Delayms(2);

        P2=0xff;
        S7=0;S8=1;
        P2=dat3[t_led0[3]]&dat4[t_led1[3]];
        Delayms(2);

        P2=0xff;
        S8=0;S9=1;
        P2=dat3[t_led0[4]]&dat4[t_led1[4]];
        Delayms(2);

        P2=0xff;
        S9=0;S10=1;
        P2=dat3[t_led0[5]]&dat4[t_led1[5]];
        Delayms(2);

        P2=0xff;
        S10=0;S11=1;
        P2=dat3[t_led0[6]]&dat4[t_led1[6]];
        Delayms(2);

        P2=0xff;
        S11=0;S12=1;
        P2=dat3[t_led0[7]]&dat4[t_led1[7]];
        Delayms(2);

        S1=S2=S3=S4=S5=S6=S7=S8=S9=S10=S11=S12=1;
        P2=0xff;
        S1=S2=S3=S4=S5=S6=S7=S8=S9=S10=S11=S12=0;
        Delayms(2);
}

void init()
{
    TMOD= 0x01;
    TL0 = (65536-2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2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T0 = 1;
    TR0 = 1;
    EA = 1;
}
char menu=0;
bit nf=0;
bit gk=0;
void key()
{
        uchar i;
        if(jia==0 && menu==0)
        {
                while(jia==0);
                xg++;
                nf=0;
                if(xg==2){dat4[0]=0XFF;dat4[1]=0XFF;dat4[2]=0XFF;dat4[3]=0XFF;dat4[4]=0XFF;dat4[5]=0XFF;dat4[6]=0XFF;dat4[7]=0XFF;dat4[8]=0XFF;}
                if(xg==3){dat3[0]=0xFE;dat3[1]=0xFC;dat3[2]=0xF8;dat3[3]=0xF0;dat3[4]=0xE0;dat3[5]=0xC0;dat3[6]=0x80;dat3[7]=0x00;dat3[8]=0xFF;}

                if(xg==5)
                {
                        sudu1=0;sudu2=0;
                        for(i=0;i<9;i++)
                        {
                                //dat3[i]=0XFF;
                                dat4[i]=0XFE;
                        }
                        dat3[0]=0X01;dat3[1]=0X03;dat3[2]=0X07;dat3[3]=0X0F;dat3[4]=0X1F;dat3[5]=0X3F;dat3[6]=0X7F;dat3[7]=0XFF;dat3[8]=0x00;
                }
                if(xg==6)
                {
                        sudu1=0;sudu2=0;
                        for(i=0;i<9;i++)
                        {
                                dat3[i]=0XFF;
                                dat4[i]=0XFC;
                        }
                        for(i=0;i<8;i++){t_led0[i]=8;}
                        for(i=0;i<8;i++){t_led1[i]=0;}
                }
                if(xg==7)
                {
                        sudu1=0;sudu2=0;
                        for(i=0;i<9;i++)
                        {
                                dat3[i]=0XFF;
                                dat4[i]=0XFF;
                        }
                        for(i=0;i<8;i++){t_led0[i]=i;}
                        for(i=0;i<8;i++){t_led1[i]=i;}
                }
                if(xg==8)
                {
                        sudu1=0;sudu2=0;
                        for(i=0;i<9;i++)
                        {
                                dat3[i]=0XFF;
                                dat4[i]=0XFF;
                        }
                }
                if(xg==9)
                {
                        sudu1=0;sudu2=0;
                        for(i=0;i<9;i++)
                        {
                                dat3[i]=0XFF;
                                dat4[i]=0XFF;
                        }
                }
                if(xg==10){xg=0;for(i=0;i<9;i++)dat4[i]=0XFF;}
        }

        if(set==0)
        {
                bell=0;
                menu++;
                if(menu==3){read_nao();}
                if(menu==7){menu=0;ET1 = 1;write_time();}
                while(set==0);
                bell=1;
        }

        if(menu==1)
        {
                if(jia==0)
                {
                        bell=0;
                        if(fen >= 0x60)
                                fen = 0;

                        fen=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2)
        {
                if(jia==0)
                {
                        bell=0;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3)        //闹钟
        {
                if(jia==0)
                {
                        bell=0;
                        if(nfen >= 0x60)
                                nfen = 0;

                        nfen=nfen+0x01;
                        if((nfen & 0x0f) >= 0x0a)
                                nfen = (nfen & 0xf0) + 0x1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4)
        {
                if(jia==0)
                {
                        bell=0;
                        nshi+=0x01;
                        if((nshi & 0x0f) >= 0x0a)
                                nshi = (nshi & 0xf0) + 0x10;

                        if(nshi >= 0x24)
                                nshi = 0;
                        while(jia==0);
                        bell=1;
                }
        }
        if(menu==5)
        {
                if(jia==0)
                {
                        while(jia==0);
                        nf=!nf;
                }
        }
        if(menu==6)
        {
                if(jia==0)
                {
                        while(jia==0);
                        gk=!gk;
                }
        }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3;                        //Open channels ADC function 0100 0000 p1.6使用AD功能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void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int *value)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alue = 0;
        *value = ADC_RES;
        *value = ((*value)*4 + ADC_LOW2);                //Return ADC result.×¢êíμ?′????ò·μ??8??ADC?á1?
}

void ADC_convert(void)
{
        GetADCResult(0,&temp[0]);
        temp[0] = (unsigned int) ( ( 3950.0 / ( 11.33657 + log( 6.04 * (float)temp[0] / ( 1024.0 - (float)temp[0] ) ) ) - 278.15) * 100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InitADC();
        init_ds1302_io();
        init_ds1302();

        read_nao();

        P3M0=0xf8;P3M1=0x00;

        P2M0=0xff;P2M1=0x00;

        P1M0=0xff;P1M1=0x00;

        P5M0=0x10;P5M1=0x00;
        while(1)
        {
                P1ASF = 0x00;
                key();
                P1ASF = 0x03;
                if(menu==0)
                {
                        read_time();
                        if(t1>25 && t1<30)
                        {
                                ADC_convert();
                                flag=1;
                                table[0]=10;
                                table[1]=temp[0]/1000;
                                table[2]=temp[0]%1000/100;
                                table[3]=11;
                        }
                        if(t1>0 && t1<25)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
                        if(t1>30)t1=0;

                           if(xg==0)
                        {
                                dat3[0]=0xFE;dat3[1]=0xFD;dat3[2]=0xFB;dat3[3]=0xF7;dat3[4]=0xEF;dat3[5]=0xDF;dat3[6]=0xBF;dat3[7]=0x7F;dat3[8]=0xFF;
                                for(i=0;i<8;i++)t_led0[i]=8;
                                for(i=0;i<8;i++)t_led1[i]=8;
                        }
                        if(xg==1)
                        {
                                dat4[0]=0XEF;dat4[1]=0XBD;dat4[2]=0XF7;dat4[3]=0XDE;dat4[4]=0X7B;dat4[5]=0XEF;dat4[6]=0XBD;dat4[7]=0X07;
                                for(i=0;i<8;i++)t_led1[i]=i;

                                dat3[0]=0xFE;dat3[1]=0xFD;dat3[2]=0xFB;dat3[3]=0xF7;dat3[4]=0xEF;dat3[5]=0xDF;dat3[6]=0xBF;dat3[7]=0x7F;dat3[8]=0xFF;
                                for(i=0;i<8;i++)t_led0[i]=8;
                        }

                           if(xg==2)
                        {
                                dat3[0]=0x01;dat3[1]=0x02;dat3[2]=0x04;dat3[3]=0x08;dat3[4]=0x10;dat3[5]=0x20;dat3[6]=0x40;dat3[7]=0x80;dat3[8]=0x00;
                                for(i=0;i<8;i++)t_led0[i]=8;
                        }
                           if(xg==3)
                        {
                                if(miao==0x01)for(i=0;i<8;i++){t_led0[i]=8;}
                                if(miao>0x08){t_led0[0]=7;}
                                if(miao>0x16){t_led0[1]=7;}
                                if(miao>0x24){t_led0[2]=7;}
                                if(miao>0x32){t_led0[3]=7;}
                                if(miao>0x40){t_led0[4]=7;}
                                if(miao>0x48){t_led0[5]=7;}
                                if(miao>0x56){t_led0[6]=7;}
                        }
                        if(xg==4)
                        {
                                dat4[0]=0XEF;dat4[1]=0XBD;dat4[2]=0XF7;dat4[3]=0XDE;dat4[4]=0X7B;dat4[5]=0XEF;dat4[6]=0XBD;dat4[7]=0X07;
                        }
                        if(xg==5)
                        {
                                if(miao==0x01)for(i=0;i<8;i++){t_led0[i]=8;}
                                if(miao>0x08){t_led0[0]=7;}
                                if(miao>0x16){t_led0[1]=7;}
                                if(miao>0x24){t_led0[2]=7;}
                                if(miao>0x32){t_led0[3]=7;}
                                if(miao>0x40){t_led0[4]=7;}
                                if(miao>0x48){t_led0[5]=7;}
                                if(miao>0x56){t_led0[6]=7;}
                        }
                        if(xg<6)
                        {
                                if(miao==0x01)t_led0[0]=0;
                                if(miao==0x02)t_led0[0]=1;
                                if(miao==0x03)t_led0[0]=2;
                                if(miao==0x04)t_led0[0]=3;
                                if(miao==0x05)t_led0[0]=4;
                                if(miao==0x06)t_led0[0]=5;
                                if(miao==0x07)t_led0[0]=6;
                                if(miao==0x08)t_led0[0]=7;

                                if(miao==0x09)t_led0[1]=0;
                                if(miao==0x10)t_led0[1]=1;
                                if(miao==0x11)t_led0[1]=2;
                                if(miao==0x12)t_led0[1]=3;
                                if(miao==0x13)t_led0[1]=4;
                                if(miao==0x14)t_led0[1]=5;
                                if(miao==0x15)t_led0[1]=6;
                                if(miao==0x16)t_led0[1]=7;

                                if(miao==0x17)t_led0[2]=0;
                                if(miao==0x18)t_led0[2]=1;
                                if(miao==0x19)t_led0[2]=2;
                                if(miao==0x20)t_led0[2]=3;
                                if(miao==0x21)t_led0[2]=4;
                                if(miao==0x22)t_led0[2]=5;
                                if(miao==0x23)t_led0[2]=6;
                                if(miao==0x24)t_led0[2]=7;

                                if(miao==0x25)t_led0[3]=0;
                                if(miao==0x26)t_led0[3]=1;
                                if(miao==0x27)t_led0[3]=2;
                                if(miao==0x28)t_led0[3]=3;
                                if(miao==0x29)t_led0[3]=4;
                                if(miao==0x30)t_led0[3]=5;
                                if(miao==0x31)t_led0[3]=6;
                                if(miao==0x32)t_led0[3]=7;

                                if(miao==0x33)t_led0[4]=0;
                                if(miao==0x34)t_led0[4]=1;
                                if(miao==0x35)t_led0[4]=2;
                                if(miao==0x36)t_led0[4]=3;
                                if(miao==0x37)t_led0[4]=4;
                                if(miao==0x38)t_led0[4]=5;
                                if(miao==0x39)t_led0[4]=6;
                                if(miao==0x40)t_led0[4]=7;

                                if(miao==0x41)t_led0[5]=0;
                                if(miao==0x42)t_led0[5]=1;
                                if(miao==0x43)t_led0[5]=2;
                                if(miao==0x44)t_led0[5]=3;
                                if(miao==0x45)t_led0[5]=4;
                                if(miao==0x46)t_led0[5]=5;
                                if(miao==0x47)t_led0[5]=6;
                                if(miao==0x48)t_led0[5]=7;

                                if(miao==0x49)t_led0[6]=0;
                                if(miao==0x50)t_led0[6]=1;
                                if(miao==0x51)t_led0[6]=2;
                                if(miao==0x52)t_led0[6]=3;
                                if(miao==0x53)t_led0[6]=4;
                                if(miao==0x54)t_led0[6]=5;
                                if(miao==0x55)t_led0[6]=6;
                                if(miao==0x56)t_led0[6]=7;

                                if(miao==0x57)t_led0[7]=0;
                                if(miao==0x58)t_led0[7]=1;
                                if(miao==0x59)t_led0[7]=2;
                                if(miao==0x00)t_led0[7]=3;
                        }
                }

                if(menu==1)
                {
                        if(flag>0)
                        {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
                        else
                        {
                                table[2]=10;
                                table[3]=10;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
                if(menu==2)
                {
                        table[2]=fen/16;
                        table[3]=fen%16;
                        if(flag>0)
                        {
                                table[0]=shi/16;
                                table[1]=shi%16;
                        }
                        else
                        {
                                table[0]=10;
                                table[1]=10;
                        }
                }
                if(menu==3)
                {
                        if(flag>0)
                        {
                                table[2]=nfen/16;
                                table[3]=nfen%16;
                        }
                        else
                        {
                                table[2]=10;
                                table[3]=10;
                        }
                        table[0]=nshi/16;
                        table[1]=nshi%16;
                }
                if(menu==4)
                {
                        table[2]=nfen/16;
                        table[3]=nfen%16;
                        if(flag>0)
                        {
                                table[0]=nshi/16;
                                table[1]=nshi%16;
                        }
                        else
                        {
                                table[0]=10;
                                table[1]=10;
                        }
                }
                if(menu==5)
                {
                        table[0]=nf;
                        table[1]=nf;
                        table[2]=nf;
                        table[3]=nf;
                }
                if(menu==6)
                {
                        table[0]=gk;
                        table[1]=gk;
                        table[2]=gk;
                        table[3]=gk;
                }

                if(gk==1)//开光控
                {
                        GetADCResult(1,&temp[1]);
                        if( temp[1]<100)ld=8;
                        if( temp[1]>100 && temp[1]<300)ld=10;
                        if( temp[1]>300 && temp[1]<500)ld=30;
                        if( temp[1]>500 && temp[1]<600)ld=90;
                        if( temp[1]>600 && temp[1]<700)ld=120;
                        if( temp[1]>700 && temp[1]<800)ld=150;
                        if( temp[1]>800 && temp[1]<900)ld=180;
                        if( temp[1]>900)ld=200;
                }
                else ld=8;

                display();
                Delayms(ld);
        }
}
char count=10,bc=0;
void InitTimer1() interrupt 1  // 1毫秒@11.0592MHz
{
    TL0 = (65536-2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2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
        if(t==40)
        {
                t=0;
                t1++;
                if(menu==0){if(t1>0 && t1<25)flag=!flag;else flag=1;}
                if(menu==1 || menu==2 || menu==3 || menu==4) flag=!flag;
                if(menu==5 || menu==6)flag=1;

                if(nf==1)if(shi==nshi && fen==nfen)bell=!bell;
                else bell=1;
        }

        if(xg==5)
        {
                sudu2++;
                if(sudu2==7)
                {
                        sudu2=0;
                        sudu1++;

                        dat4[0]=(dat4[0]>>1)|0x80;
                        dat4[1]=(dat4[1]>>1)|0x80;
                        dat4[2]=(dat4[2]>>1)|0x80;
                        dat4[3]=(dat4[3]>>1)|0x80;
                        dat4[4]=(dat4[4]>>1)|0x80;
                        dat4[5]=(dat4[5]>>1)|0x80;
                        dat4[6]=(dat4[6]>>1)|0x80;
                        dat4[7]=(dat4[7]>>1)|0x80;
                        if(sudu1==8){sudu1=0;dat4[0]=0X7F;dat4[1]=0X7F;dat4[2]=0X7F;dat4[3]=0X7F;dat4[4]=0X7F;dat4[5]=0X7F;dat4[6]=0X7F;dat4[7]=0X7F;}
                }
        }

        if(xg==6)
        {
                sudu2++;
                if(sudu2==4)
                {
                        sudu2=0;
                        sudu1++;
                        dat4[0]=(dat4[0]<<1)|0x01;
                        dat4[1]=(dat4[1]<<1)|0x01;
                        dat4[2]=(dat4[2]<<1)|0x01;
                        dat4[3]=(dat4[3]<<1)|0x01;
                        dat4[4]=(dat4[4]<<1)|0x01;
                        dat4[5]=(dat4[5]<<1)|0x01;
                        dat4[6]=(dat4[6]<<1)|0x01;
                        dat4[7]=(dat4[7]<<1)|0x01;
                        if(sudu1==8){sudu1=0;dat4[0]=0XFC;dat4[1]=0XFC;dat4[2]=0XFC;dat4[3]=0XFC;dat4[4]=0XFC;dat4[5]=0XFC;dat4[6]=0XFC;dat4[7]=0XFC;}
                }
        }

        if(xg==7)
        {
                sudu2++;
                if(sudu2==count)
                {
                        sudu2=0;
                        sudu1++;
                        if(sudu1==1){dat4[0]=0xfe;dat4[7]=0xfb;}
                        if(sudu1==2){dat4[0]=0xfd;dat4[7]=0xfd;}
                        if(sudu1==3){dat4[0]=0xfb;dat4[7]=0xfe;}
                        if(sudu1==4){dat4[0]=0xf7;dat4[7]=0xff;dat4[6]=0x7f;}
                        if(sudu1==5){dat4[0]=0xef;dat4[6]=0xbf;}
                        if(sudu1==6){dat4[0]=0xdf;dat4[6]=0xdf;}
                        if(sudu1==7){dat4[0]=0xbf;dat4[6]=0xef;}
                        if(sudu1==8){dat4[0]=0x7f;dat4[6]=0xf7;}
                        if(sudu1==9){dat4[0]=0xff;dat4[1]=0xfe;dat4[6]=0xfb;}
                        if(sudu1==10){dat4[1]=0xfd;dat4[6]=0xfd;}
                        if(sudu1==11){dat4[1]=0xfb;dat4[6]=0xfe;}
                        if(sudu1==12){dat4[1]=0xf7;dat4[6]=0xff;dat4[5]=0x7f;}
                        if(sudu1==13){dat4[1]=0xef;dat4[5]=0xbf;}
                        if(sudu1==14){dat4[1]=0xdf;dat4[5]=0xdf;}
                        if(sudu1==15){dat4[1]=0xbf;dat4[5]=0xef;}
                        if(sudu1==16){dat4[1]=0x7f;dat4[5]=0xf7;}
                        if(sudu1==17){dat4[1]=0xff;dat4[2]=0xfe;dat4[5]=0xfb;}
                        if(sudu1==18){dat4[2]=0xfd;dat4[5]=0xfd;}
                        if(sudu1==19){dat4[2]=0xfb;dat4[5]=0xfe;}
                        if(sudu1==20){dat4[2]=0xf7;dat4[5]=0xff;dat4[4]=0x7f;}
                        if(sudu1==21){dat4[2]=0xef;dat4[4]=0xbf;}
                        if(sudu1==22){dat4[2]=0xdf;dat4[4]=0xdf;}
                        if(sudu1==23){dat4[2]=0xbf;dat4[4]=0xef;}
                        if(sudu1==24){dat4[2]=0x7f;dat4[4]=0xf7;}
                        if(sudu1==25){dat4[2]=0xff;dat4[3]=0xfe;dat4[4]=0xfb;}
                        if(sudu1==26){dat4[3]=0xfd;dat4[4]=0xfd;}
                        if(sudu1==27){dat4[3]=0xfb;dat4[4]=0xfe;}
                        if(sudu1==28){dat4[3]=0x77;dat4[4]=0xff;}
                        if(sudu1==29){dat4[3]=0xaf;}
                        if(sudu1==30){dat4[3]=0xff;sudu1=0;if(count==1){bc++;if(bc==10)count=10;}else count--;}
                }
        }

        if(xg==8)
        {
                sudu2++;
                if(sudu2==5)
                {
                        sudu2=0;
                        sudu1++;
                        if(sudu1==1){dat4[0]=0x55;dat4[1]=0x55;dat4[2]=0x55;dat4[3]=0x55;dat4[4]=0x55;dat4[5]=0x55;dat4[6]=0x55;dat4[7]=0x55;}
                        if(sudu1==2){dat4[0]=0xaa;dat4[1]=0xaa;dat4[2]=0xaa;dat4[3]=0xaa;dat4[4]=0xaa;dat4[5]=0xaa;dat4[6]=0xaa;dat4[7]=0xaa;}
                        if(sudu1==3)sudu1=0;
                }
        }

        if(xg==9)
        {
                sudu2++;
                if(sudu2==10)
                {
                        sudu2=0;
                        sudu1++;
                        if(sudu1==1){dat4[7]=0xf9;dat4[5]=0xf3;dat4[3]=0xe7;dat4[1]=0xcf;}
                        if(sudu1==2){dat4[7]=0xfe;dat4[6]=0x7f;dat4[5]=0xfc;dat4[3]=0xf9;dat4[1]=0xf3;}
                        if(sudu1==3){dat4[7]=0xff;dat4[6]=0x9f;dat4[5]=0xff;dat4[4]=0x3f;dat4[3]=0xfe;dat4[2]=0x7f;dat4[1]=0xfc;}
                        if(sudu1==4){dat4[6]=0xe7;dat4[4]=0xcf;dat4[3]=0xff;dat4[2]=0x9f;dat4[1]=0xff;dat4[0]=0x3f;}
                        if(sudu1==5){dat4[6]=0xf9;dat4[4]=0xf3;dat4[2]=0xe7;dat4[1]=0xff;dat4[0]=0xcf;}
                        if(sudu1==6){dat4[6]=0xfe;dat4[5]=0x7f;dat4[4]=0xfc;dat4[2]=0xf9;dat4[0]=0xf3;}

                        if(sudu1==7){dat4[6]=0xff;dat4[5]=0x9f;dat4[4]=0xff;dat4[3]=0x3f;dat4[2]=0xfe;dat4[1]=0x7f;dat4[0]=0xfc;}

                        if(sudu1==8){dat4[6]=0xfe;dat4[5]=0x7f;dat4[4]=0xfc;dat4[3]=0xff;dat4[2]=0xf9;dat4[1]=0xff;dat4[0]=0xf3;}
                        if(sudu1==9){dat4[6]=0xf9;dat4[5]=0xff;dat4[4]=0xf3;dat4[2]=0xe7;dat4[0]=0xcf;}
                        if(sudu1==10){dat4[6]=0xe7;dat4[4]=0xcf;dat4[2]=0x9f;dat4[0]=0x3f;}
                        if(sudu1==11){dat4[6]=0x9f;dat4[4]=0x3f;dat4[3]=0xfe;dat4[2]=0x7f;dat4[1]=0xfc;dat4[0]=0xff;}
                        if(sudu1==12){dat4[7]=0xfe;dat4[6]=0x7f;dat4[5]=0xfc;dat4[4]=0xff;dat4[3]=0xf9;dat4[2]=0xff;dat4[1]=0xf3;}
                        if(sudu1==13){dat4[7]=0xf9;dat4[6]=0xff;dat4[5]=0xf3;dat4[3]=0xe7;dat4[1]=0xcf;}
                        if(sudu1==14)sudu1=0;
                }
        }
}

网友A:
这好像是个时钟程序吧,为什么还要adc? adc是做什么用途的?很费解

586行到720行貌似是菜单显示?
搞清楚 if(xg==数字)这个就基本明白了

网友B:
如果能定写一下电路板具体作用好定义!毕竟每个人对变量、标志位的定义代号都不同!

网友C:
这代码。。。看的头疼。。。

可以优化的更好点,比如:
                                if(miao==0x01)t_led0[0]=0;
                                if(miao==0x02)t_led0[0]=1;
                                if(miao==0x03)t_led0[0]=2;
                                if(miao==0x04)t_led0[0]=3;
                                if(miao==0x05)t_led0[0]=4;
                                if(miao==0x06)t_led0[0]=5;
                                if(miao==0x07)t_led0[0]=6;
                                if(miao==0x08)t_led0[0]=7;
只要一行:t_led0[0]=miao%16-1;

一般超过3行的并列if,就考虑优化或直接用switch()了。

网友D:
好像是一个用1302作的数码管钟,可以测供电电。
以下是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希望你能看懂:
1、安装好电池或接通电源,电源规格未知,请按标准执行;
2、通电后先按左边第一个键,显示正常后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E:
程序看的迷迷糊糊的,你电路图是啥样的,连在一起看,才能清楚一点

这好像是个时钟程序吧 ,根据数码管和流水灯显示时间,adc是做 NTC 温度等。

网友F:
如果有人可以查看代码并更正错误,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正确的代码发表注释。

网友G:
是个1302作的数码管钟,能bell,能测温度,还有一些装饰性二级管(它们还搞了5个亮灯模式),写的挺清楚了,还要注释哪里呢?

网友H(2021-06-20):
第329行 temp[0] = (unsigned int) ( ( 3950.0 / ( 11.33657 + log( 6.04 * (float)temp[0] / ( 1024.0 - (float)temp[0] ) ) ) - 278.15) * 100 );公式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