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roteus仿真数码管乱码

楼主(2020-12-26):
我在进行一个秒表功能电路的仿真时,发现他的数码管不能正常显示数字,乱码,各位大佬帮帮忙指点一下啊!!!谢谢
附上我的仿真文件和汇编语言文件
INCLUDE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ASM Suite\p16f877.inc"
;----------------------------------------------------
S0 EQU 20H
S1 EQU 21H
S2 EQU 22H;
S3 EQU 23H;
SREG EQU 24H;
LEDF EQU 25H;
XW_TEMP EQU 26H;
XHOSTS EQU 27H;
DEYH EQU 28H;
DEYL EQU 29H;
HOSTF EQU 30H;
JIANR EQU 31H;
TEMP EQU 32H;
ORG 0000H;
NOP
GOTO MAIN;
ORG 0004H;
GOTO CLKINT
ORG 0010H
;---------------------------------------------------
CONVERT;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极数码表
        ADDWF        PCL,1;
        RETLW        0XC0;0
        RETLW   0XF9;1
        RETLW   0XA4;2
        RETLW   0XB0;3
        RETLW   0X99;4
        RETLW   0X92;5
        RETLW   0X82;6
        RETLW   0XD8;7
        RETLW   0X80
        RETLW   0X90
        RETLW   0XBF
        RETLW   0XFF
        RETURN
CONVERT2;带小数点的共阳极码表
        ADDWF   PCL,1
        RETLW        0X40;
        RETLW   0X79
        RETLW   0X24
        RETLW   0X30
        RETLW   0X19
        RETLW   0X12
        RETLW   0X02
        RETLW   0X78
        RETLW   0X00
        RETLW   0X10
        RETURN
;--------------------SPI发送显示子模块--------------------
TRANSMIT
        CLRF        PORTA
        MOVWF        SSPBUF
WAIT
        BANKSEL        PIR1
        BTFSS        PIR1,SSPIF
        GOTO        WAIT
        BCF            PIR1,SSPIF
        RETURN
;---------------------显示子程序模块--------------------
DISPLAY        MOVLW        0X01
                MOVWF        LEDF
XIAND        BTFSC        S2,0
                GOTO        ZXC
                MOVLW        0X0B
                GOTO        VBN
ZXC                MOVLW        0X0A
VBN                CALL        CONVERT
                INCF        LEDF
                MOVF        LEDF,W
                SUBLW        0X05
                BTFSS        STATUS,Z
                GOTO        XIAND       ;显示动画
                MOVLW        0X01
                MOVWF        LEDF
                MOVLW        0XA0
                MOVWF        FSR
AGAINXIAN        MOVF        LEDF,W
                SUBLW        0X02
                BTFSS        STATUS,Z
                GOTO        XIANB
                MOVF        INDF,W
                CALL        CONVERT2
                GOTO        TRAN
XIANB        MOVF        INDF,W
                CALL        CONVERT
TRAN        CALL        TRANSMIT
                INCF        FSR
                INCF        LEDF
                MOVF        LEDF,W
                SUBLW        0X05
                BTFSS   STATUS,Z
                GOTO        AGAINXIAN
                BSF                PORTA,5
                RETURN
;-----------------S0计数溢出处理-------------------
CS0        CLRF        S0
        INCF        S1
        RETURN
;-----------------S1计数溢出处理-------------------
CS1        CLRF        S1
        INCF        S2
        RETURN
;-----------------S2计数溢出处理-------------------
CS2        CLRF        S2
        INCF        S3
        RETURN
;-----------------S3计数溢出处理-------------------
CS3        CLRF        S3
        RETURN
;-----------------时钟中断服务程序--------------------
CLKINT        MOVWF        XW_TEMP
        SWAPF        STATUS,W
        MOVWF        XHOSTS
        MOVF        FSR,W
        MOVWF        HOSTF
        MOVLW        0X07
        MOVWF        TMR0
        BCF                INTCON,T0IF
        INCF        SREG
        MOVF        SREG,W
        SUBLW        0X05
        BTFSS        STATUS,Z
        GOTO        TIFAN
        CLRF        SREG
        INCF        S0
        MOVF        S0,W
        SUBLW        0X0A
        BTFSC   STATUS,Z
        CALL        CS0
        MOVF        S1,W
        SUBLW        0X0A
        BTFSC        STATUS,Z
        CALL        CS1
        MOVF        S2,W
        SUBLW        0X0A
        BTFSC        STATUS,Z
        CALL        CS2
        MOVF        S3,W
        SUBLW        0X0A
        BTFSC        STATUS,Z
        CALL        CS3
TIFAN        MOVF        HOSTF,W       ;一下为中断现场回复
        MOVWF        FSR
        SWAPF        XHOSTS,W
        MOVWF        STATUS
        SWAPF        XW_TEMP,1
        SWAPF        XW_TEMP,W
        RETFIE
;--------------------------TMRO初始化--------------------
CLKINSUB
        BANKSEL                OPTION_REG
        BCF                        OPTION_REG,T0CS
        BCF                        OPTION_REG,PSA
        BCF                        OPTION_REG,PS2
        BSF                        OPTION_REG,PS1
        BCF                        OPTION_REG,PS0

        BANKSEL                INTCON
        BCF                        INTCON,T0IF
        BCF                        INTCON,GIE
        BSF                        INTCON,T0IE
        RETURN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
        MAINSUB
                BANKSEL        TRISA
                BCF                TRISA,5
                BCF                TRISB,1
                BCF                TRISB,2
                BSF                TRISB,4
                BSF                TRISB,5
                BCF                TRISC,5
                BCF                TRISC,3
                BCF                INTCON,GIE
                MOVLW        0XC0
                MOVWF        SSPSTAT
                BANKSEL        SSPCON
                MOVLW        0X30
                MOVWF        SSPCON

                BCF                STATUS,IRP
                MOVLW        0X01
                MOVF        TEMP
                MOVLW        0X00
                MOVWF        JIANR
                RETURN
;-------------------键盘扫描子程序--------------------
KEYSCAN        CLRF        PORTB
        NOP
        NOP
        MOVF                PORTB,W
        ANDLW                0X30
        SUBLW                0X30
        RETURN
;--------------------键盘去抖子程序(8ms)-----------------
KEYDELAY
        MOVLW        0X80
        MOVWF        DEYH
AGAIN2        MOVLW        0XFF
        MOVWF        DEYL
AGAIN1        DECFSZ        DEYL,1
        GOTO        AGAIN1
        DECFSZ        DEYH,1
        GOTO        AGAIN2
        RETURN
;-----------------------------键盘服务子程序----------------
KEYSERVE        MOVLW        0X00
                MOVWF        JIANR
                MOVLW        0XFD
                MOVWF        PORTB
                BTFSS        PORTB,4
                GOTO        S10
                BTFSS        PORTB,5
                GOTO        S9
                MOVLW        0XFB
                MOVWF        PORTB
                BTFSS        PORTB,4
                GOTO        S12
                BTFSS        PORTB,5
                GOTO        S11
                GOTO        TUICHU
        S10        MOVLW        0X02
                MOVWF        JIANR
                GOTO        TUICHU
        S9        MOVLW        0X01
                MOVWF        JIANR
                GOTO        TUICHU
        S12        MOVLW        0X04
                MOVWF        JIANR
                GOTO        TUICHU
        S11        MOVLW        0X03
                MOVWF        JIANR
        TUICHU        RETURN
;---------------------------显示缓冲区处理子程序-----------------
XIANHUAN        MOVLW        0XA0
                        MOVWF        FSR
                        MOVF        S3,W
                        MOVWF        INDF
                        INCF        FSR
                        MOVF        S2,W
                        MOVWF        INDF
                        INCF        FSR
                        MOVF        S1,W
                        MOVWF        INDF
                        INCF        FSR
                        MOVF        S0,W
                        MOVWF        INDF
                        RETURN
;-------------------------------------------------------------
MAIN        NOP
        CALL        MAINSUB
        CALL        CLKINSUB
;-----------------------------------------------------------
DENJIAN
        BANKSEL        S0
        CLRF        S0
        CLRF        S1
        CLRF        S2
        CLRF        S3
        CLRF        SREG
        CLRF        LEDF
        CALL        XIANHUAN
        CALL        DISPLAY
DENAN        BCF        INTCON,GIE
        CALL        KEYSCAN
        BTFSS        STATUS,Z
        GOTO        XIAODOU1
        GOTO        DENAN
XIAODOU1        CALL        KEYDELAY
        CALL        KEYSCAN
        BTFSC        STATUS,Z
        GOTO        DENAN
        CALL        KEYSERVE
        MOVF        JIANR,W
        SUBLW        0X01
        BTFSS        STATUS,Z
        GOTO        DENAN
        BANKSEL        S0
        CLRF        S0
        CLRF        S1
        CLRF        S2
        CLRF        S3
        CLRF        SREG
WAITS        CALL        KEYSCAN
        BTFSS        STATUS,Z
        GOTO        WAITS
ABC        MOVLW        0X06
        MOVWF        TMR0
        BSF                INTCON,GIE
HERE        CALL        XIANHUAN
        CALL        DISPLAY
        CALL        KEYSCAN
        BTFSS        STATUS,Z
        GOTO        XIAODOU
        GOTO        HERE
XIAODOU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DISPLAY
        CALL        KEYSCAN
        BTFSC        STATUS,Z
        GOTO        HERE
        CALL        KEYSERVE
        MOVF        JIANR,W
        SUBLW        0X03
        BTFSS        STATUS,Z
        GOTO        HERE
        BCF                INTCON,GIE
        CALL        DISPLAY
WAITR        CALL        KEYSCAN
                BTFSS        STATUS,Z
                GOTO        WAITR
DENDAI        CALL        KEYSCAN
        BTFSC        STATUS,Z
        GOTO        DENDAI
        CALL        KEYDELAY
        CALL        KEYSCAN
        BTFSC        STATUS,Z
        GOTO        DENDAI
        CALL        KEYSERVE
        MOVF        JIANR,W
        SUBLW        0X03
        BTFSC        STATUS,Z
        GOTO        WAIT19
        MOVF        JIANR,W
        SUBLW        0X03
        BTFSC        STATUS,Z
        GOTO        DENJIAN
        GOTO        DENDAI
WAIT19        CALL        KEYSCAN
        BTFSS        STATUS,Z
        GOTO        WAIT19
        GOTO        ABC
        END

网友A:
你数码管用的是共阴的。要么把 CONVERT这句里的共阳极数码表改成共阴的表;或者你把数码管改成共阳的。

网友B:
很久没有接触PIC了,都看不懂代码了,就给你几个建议吧
RB是有内部上拉电阻的不需要上拉
你四个按键就用四个IO,直接用检测低电平就可以,好像没有必要用2*2扫描的方式
带小数点的不需要另外建一个表格的,用相同的表格,显示的时候点亮小数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