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单片机PWM加减速程序,有些不明白

楼主(2020-12-26):
以上程序,在加减速那里一直不明白怎么怎么改变占空比,望各位老大指点!
  while(1)
         {
            b=0;
            while(!b);
            if(N==X)    //X初始值为50
            PWM=0;
            if(N==100)   //N为总频率段
           // {
           //    N=0;
           // }
            break;
            N++;

主要是这一段,真的不明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0;  //总频率段
uchar X=50; //占空比初始值50%
uint a,b;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2;
uchar code str1[]={"FORWARD"};      //前进
uchar code str2[]={"SPEED UP"};     //加速
uchar code str3[]={"REVERSAL"};     //后退
uchar code str4[]={"SPEED DOWN"};   //减速
uchar code str5[]={"STOP"};         //停机
uchar data disdata[5];
void delay1ms(uint ms) //延时0.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 (uchar com) // 写指令 // 液晶显示屏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2=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 // 写数据 // 液晶显示屏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2=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 // 初始化设置 //
{
   delay1ms(15);
   wr_com(0x38);
   wr_com(0x08);
   wr_com(0x01);
   wr_com(0x06);
   wr_com(0x0c); }
void display (uchar *P) // 显示 //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init_ Play() / / 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wr_com(0xc0);
   display(str2);
   while(1);
}
Sbit PWM=P3^6;  // PWM 输出脚
sbit P1_2=P1^2; // 正转
sbit P1_3=P1^3; // 反转
sbit P1_4=P1^4; // 加速
sbit P1_5=P1^5; // 减速
sbit P1_6=P1^6; // 停止
sbit P1_1=P1^1;
sbit P1_0=P1^0;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f;
   TL1=0x17;
   b++;
}
main()
{
   TMOD=0x10;
   IE=0X88;
   TH1=0Xff;
   TL1=0X17;
   TR0=1;
   TR1=1;
   a=0;
   b=0;
   while(1)
   {
      PWM=1;
      while(1)
         {
            b=0;
            while(!b);
            if(N==X)    //X初始值为50
            PWM=0;
            if(N==100)   //N为总频率段
           // {
           //    N=0;
           // }
            break;
            N++;
            if(P1_2==0) // M1 正转
            {
               P1_1=1;
               P1_0=0;
               X=50;
               P0_0=0;
               P0_1=1;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
            if(P1_3==0) // M1 反转
            {
               P1_1=0;
               P1_0=1;
               X=50;
               P0_0=1;
               P0_1=0;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3);
           }
            if(P1_6==0) // M1 停止
            {
               P1_1=1;
               P1_0=1;
               P0_0=1;
               P0_1=1;
               P0_2=1;
               P0_3=1;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5);
            }
             if(P1_4==0)  //加速
            {
                P1_1=1;
                P1_0=0;
                X=100;
                P0_2=0;
                P0_3=1;
                lcd_init();
                wr_com(0xc0);
                display(str2);
            }
             if(P1_5==0)   //减速

             {
                P1_1=1;
                P1_0=0;
                X=20;
                P0_2=1;
                P0_3=0;
                lcd_init();
                wr_ com(0xc0);
                display(str4);
            }
        }
        N=0;
    }
}

楼主:
最好是绿色这一段,求大神解释,谢谢啦

网友A:
程序中改占空比是直接定义X值,启动时X=50,加速直接给X=100,减速是X=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