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的电源和单片机分开了还怎么发挥作用?

楼主(2020-12-26):
下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一个关于数字显示屏的单片机设计,我不太明白最上面的电源电路怎么在电路中发挥作用,它和单片机模块分开了,也没有标注和单片机对应的引脚
本人初学,萌新,还望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roTues里面的芯片仿真时可以不需要电源,设计电源的目的是为了制作实物,对电源进行仿真,确保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ues里面的芯片仿真时可以不需要电源,设计电源的目的是为了制作实物,对电源进行仿真,确保电源没有问 ...

啊,明白了,那就是这一部分对电路仿真运行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B:
你看那个5V,这类软件里名字一样的都是相连的,分开只是为了方便

网友C:
这一部分对电路仿真运行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5V,这类软件里名字一样的都是相连的,分开只是为了方便

那分开以后还能正常运行仿真吗,是不是要在接线位置标名称啊

网友D:
分开为了排版美观,有网络标号可以表示两个点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