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仿真闪退问题成功解决

楼主(2020-12-26):
proteus8.9仿真闪退用8.7版的方法无法解决,8.9 版的默认装好后,汉化完成,将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中MODELS文件夹复制到C:\Program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中替换掉原来的,一切OK
送给有缘人

网友A:
我的没这个问题

网友B(2021-03-22):
多谢大佬,成功解决!

网友C:
完美完美完美

网友D:
我也完美解决了,谢谢

网友E(2021-06-14):
ADC083X.DLL能用吗?

网友F:
我的8.9闪退严重,按你的方法试了,挺好的谢谢

网友G:
为什么我c盘没programDate,怎么办啊

网友H(2021-08-10):
多谢KJYOU,Win 7下成功解决!!!

网友I(2021-10-08):
看了那么多教程就你最有效

网友J:
感谢,试了好多方法就这个成功了,蹲个大佬解答下原理

网友K:
多谢!正遇此问题,看到此贴解决了问题。

网友L(2021-11-25):
谢谢!真的解决了

网友M:
感谢大佬,完美解决

网友N:
已解决,感想

网友O(2022-02-18):
谢谢了。真心好用

网友P:
xp系统没有programdata文件夹,我用proteus8.9没有出现闪退的现象!8.7和8.8都有闪退的现象没办法用。

网友Q:
感谢大佬,没有programDate是被系统隐藏了。

网友R(2022-03-23):
牛批,真的不闪退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c盘没programDate,怎么办啊

文件夹隐藏了,百度下怎么看到隐藏文件夹就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c盘没programDate,怎么办啊

一样,没汉化好像就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U:
好,解决问题。

网友V(2022-05-02):
我用的也是8.9版本,暂时没有问题,偶尔闪退

网友W:
大家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是8.9

网友X:
没有闪退的问题,就是仿真stm32特别慢

网友Y(2022-07-29):
感谢分享,实测有效

网友Z(2023-01-24):
8.9版在仿真数码管时容易出现闪退,这个方法能搞定,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