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

楼主(2020-12-26):
很多小白都会遇到下载失败的各种问题,我们做了最好的资料。分享给各位学习!图片是CH340转串口TTL+STC89单片机最小系统+流水灯电路。
需要安装CH341驱动程序、然后使用STC-ISP软件下载。具体的请看PDF文档学习!

15 03 04 05

网友A(2021-02-09):
不错,说的很详细,有空就实验一下自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说的很详细,有空就实验一下自动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529-1.html 这里是电路图

网友B:
这个USB串口可以实现自动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SB串口可以实现自动下载么?

可以 看到你在其他地方有回帖了

网友C:
我想将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用这个USB连接器能不能行?

网友D:
也是比较好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将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用这个USB连接器能不能行?

芯片不允许读出的 要是能读出来 人家芯片还卖得出去?

网友E(2021-03-13):
弱弱的问下,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Altium Desi。。。。。16

网友F:
不错,讲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G:
太好了,解决了我好多问题

网友H:
我现在也不能烧录了,突然间不行的

网友I(2021-07-09):
感谢  楼主分享,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J(2021-08-26):
感谢楼主分享,很受益

网友K(2021-12-28):
不错不错,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L(2022-02-26):
厉害了我的哥! 近期刚好接触到STC8 USB直接下载碰到的有关问题.就重新研究了一下有关ISP的各选项问题.
例如:本次下载需要调节IRC频率:勾选了就不能直接USB下载了,得去掉勾选.
下次冷启动时,P3.2和P3.3同时为低电平时才可下载:暂时不知道作用何在?或许,勾选的话,就不怕他人故意搞破坏随便写入其他程序了.可以给那些需要加电立刻启动的用户,这种办法快,不用等前面检测串口的那段时间 。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厉害了我的哥! 近期刚好接触到STC8 USB直接下载碰到的有关问题.就重新研究了一下有关ISP的各选项问题.
例 ...

STC8H8K64U进入USB下载模式和USB功能测试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5865672.html

网友N(2022-07-13):
一个比较好的教程。

网友L(2022-12-02):
引用 楼主:
可以 看到你在其他地方有回帖了

简短研究了几次STC8G1K08 20脚的模拟USB下载,之前偶尔才行(搞得我故意干脆2线反接,避免有些场合如P32悬空时插电脑USB口充电,插上可能会有提醒/告警).今晚又试了好久,感觉有过半成功率.,可以考虑用这个接口了.
前提:我啥电阻也没接,直连USB(内置锂电池过充保护无影响),将P32直接焊地更能可靠进行试验.
结果:开始还是偶尔才行,又仔细看了手册有句"注意:使用USB直接下载不能调节内部IRC的频率".
         忘了之前有没注意,不清楚何意?就将"本次下载需要调节IRC频率"选项去除了,结果几乎没点改进.
         最后陆续改变了最高波特率及允许低压复位等选项...
         最后发现: 去掉"允许低压复位"选项及改为最高9600波特率后,居然成功率大了很多,几乎过半...感觉后面可以用一用了...  (注:USB线算是比较好的,虽然不一定原装,之前原装线也一样没变化),有机会我再试试...

网友O:
   用专业 免费+包邮支持的 STC-USB Link1D 下载程序,或者 STC8/STC32G自己直接USB下载程序,选择几个简单的默认值。直接让你的客人用 电脑 USB 直接下载,软件模拟 USB 下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O:
用专业 免费+包邮支持的 STC-USB Link1D 下载程序,或者 STC8/STC32G自己直接USB下载程序,选择 ...

STC8G1K08 20脚固件版本7.3.12U,21年8月产.又试了多次,还是偶尔成功,刚才最后1次结果:(说明:用的5V,没接几个低阻值电阻 理论上电平也匹配,对自己平时验证无影响,曾经加过也没变化.因P30平时按手册接了个二极管可匹配不同电平,试过直接接USB更没法识别,这次试验都已直连.)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系统ISP工作频率: 117.917MHz
  . 内部IRC振荡器的频率: 11.059MHz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5.925KHz
  . 振荡器放大增益使能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不复位,可产生低压中断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00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将用户EEPROM区一并擦除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内部参考电压: 1190 mV (参考范围: 1100~1300mV)
  .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21年8月10日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754C5CC0F38E5

  单片机型号: STC8G1K08-20/16PIN
  固件版本号: 7.3.12U

操作成功 !(2022-12-02 14:32:57)

网友L:
刚才STC8G 20脚,断开P32悬空都成功识别STC-USB下载了1次,当然不规范是不稳定的.这个不是主因.
我的小板上自带一节锂电池,插上USB就充电(已过充自动保护了,应无影响),为了排除电平匹配等问题,我都跳过3.3VLDO了,相当于 直接用的5V了,MCU前面只是有个10μF电容及5819防电源反接,压降约0.2V.  就是说几乎都是5V供电及电平.

网友L:
仔细看了一下下载成功里的选项清单,显示:"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但我是一定没勾选了,因我用到复位了,下载成功,功能也正常的.  其他暂未发现问题.

网友L:
有空再行研究,之前小玩意无电源开关的,只有1个按键:接P54复位脚,兼硬复位时可ISP,平时模式切换用.....现在想改软复位可ISP并有长短按及充电优先监控.......前几天突然想起USB直接下载事情,就再次试了一下,反正近期有时间慢慢研究........没用高档MCU,再20脚试好后改STC8G1K08A(最小8脚的,带ADC可监控电量.......)

网友P:
可以可以,我这个小白都看得差不多了

网友P:
可以可以我看懂了

网友L:
我有空再研究一下,可能5V供电,USB接口电平不太匹配.....低电平可以,高电平接近5V(4.8V)可能太高了,可能主要没接稳压管,理论上超限上限3.6V太多了.之前有LDO3.3V的P30接了二极管5819可能又近下限,接4007就更不行了.   到时综合考虑靠需要吧......

网友L:
看来,原来:主要问题应该是模拟USB下载的用5V供电的要接2个稳压管,不能省. 3.3V供电的不需要.
我很久之前用3.3V时,可能P30接的是手头有的4007,压降过大(5819应该基本可以,因其他用途不想省,小电阻应该可接可不接建议按手册接.......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看来,原来:主要问题应该是模拟USB下载的用5V供电的要接2个稳压管,不能省. 3.3V供电的不需要.
我很久之前用 ...

楼上大佬您5V供电状态有没有加两个稳压管试试?3.3V供电测试过稳定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楼上大佬您5V供电状态有没有加两个稳压管试试?3.3V供电测试过稳定吗?

相信按最新手册是可以的,只是我P303132这3脚还要复用很多功能,所以最后要折中考虑了。

1.5V手头没有稳压管,所以我之前确实还没试(后来先忙其他去了);
2.3.3V供电测试过稳定吗?目前没有!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模拟USB下载的2线电平要如此完全匹配才行...
   前几天才看了最新版的手册,就如22楼兄弟贴出的,3.3V的确实不用稳压管...
   其实我有3.3V/5V二类小设备,都是一节锂电池供电,3.3V的多个LDO电压稳定,5V的供电电压随锂电池电量变化范围很大的。二类都要求用任何5V的USB口和线都能正常识别及监控充电状态(包括单充电的2线和4线数据线)、中间2线能够正常通过USB转串口进行ISP和串口输出显示。
     所以,当时3.3V的设备考虑极简(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和USB充电/ISP/监控口)主要考虑接口安全(例如USB转串口不小心搞成5V的等等),P30都正串了个5819隔离,P31都串了个300Ω限流。另外还加了些自己用的特殊识别电阻,所以就更不能模拟USB下载了;暂不考虑了;后面必要时再考虑将电源开关换按键接P32后再综合考虑模拟USB下载了 ,毕竟目前情况是很稳定可靠的。

   我另一种5V的某新验证板,其实是一节锂电池直接供电的(只串5819防电池反接,供电电压变化范围其实很大的)。当时试验模拟USB下载时,成功率突然大增可能刚好是电池快没电了vcc接近3.3V了(3.5-0.2V),后来一充电,又没接稳压管,所以导致模拟USB下载又几乎次次失败。

总之,需要时,严格按手册操作是可以的。

网友Q(2023-02-06):
讲得比较全面,较为细致,发贴就须这样;值得点赞;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我想将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用这个USB连接器能不能行?

你个老6,我辛辛苦苦两年写好的程序被你一下子读出来量产百万你躺赢,我喝西北风啊

网友S(2023-05-14):
不错,讲的很详细。

网友T(2023-06-21):
我也碰到在线下载不能成功,这个问题客服也没弄清楚,后来用离线下载就可以用

网友U(2023-12-02):
不错,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