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请问步进电机用PWM技术怎么控制它的调速

楼主(2020-12-26):
(无正文)

网友A:
步进一般需要专门的驱动,也可以自己用普通电机驱动芯片搭。调速的话需要改pwm频率,一般通过重设定时器的预分频器或者重装载值实现。

网友B:
步进电机,一定范围内改变时序频率就能改变转速。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每来一个驱动脉冲,步进电机就走一步,所以改变驱动脉冲的频率即方波的频率就可以调速

网友D:
有一款BTN7971B的驱动还挺火的,可以通过PWM进行调速。

网友E:
参考电力电子技术文献

网友F:
改变pwm频率就行了

网友F:
步进电机可以通过改变PWM频率来调速

网友G:
控制PWM波形的占空比以调整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