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制作的电子秒表 含源码和proteus仿真 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望海涵

楼主(2020-12-26):
设计一款能够任意启停的秒表,5LED数码显示,计时单位为1/100
基本任务:
1、设计出如图1所示的单片机电路。计时范围为000.00~999.99S
按键标号说明:
START
STOP
RST
RESTART
MOD-CHOOSE
NEXT
开始计时
暂停计时
复位清零
重新计时
计时模式切换
历史计时切换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图1

图1

1、单片机总电路
当刚上电时,数码管和LCD的显示值都为零。按下START键开始计时,按下STOP暂停计时,利用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对示值清零,即按下RST键实现复位清零。
进阶任务:
1.设置重新启动功能。
重启功能即重新开始计时功能,可以用RESRTART按键实现。其中RESTART键和START键均可以使单片机进入外部中断0,两者之间通过二极管隔离,START按键按下时不会拉低RESRTART所连的P3.4端口的值。按下RESRTART键时不但可以拉低P3.4端口的值,同时可以进入外部中断零。
2.设置计时功能。可以同时计时三个时间,停止后可通过按键选择显示。
与进阶任务1中类似,使用相同的硬件电路。普通计时模式与次模式可以使用MOD-CHOOSE键进行切换,当这个键弹起时,为普通计时模式,按下时为同时计时三个时间。
当处于计时三个时间的模式时,STOP键需按下三次才会暂停,每一次按下时的时间都会存储起来,暂停以后可以通过NEXT键使时间从高到低循环显示。
3. 同时选用LCD液晶屏显示。
    如图1所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3^2;
sbit stop =P3^3;
sbit clear=P3^4;
sbit swch =P3^5;
sbit next =P3^7;
//sbit e1=P2^0;sbit e2=P2^1;sbit e3=P2^2;sbit e4=P2^3;sbit e5=P2^4;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6;

sbit dp=P1^7;

char displaytemp[16];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le2[5];//存储个位到万位
uint k;   //每10ms加一
uchar ktime=1;//停止按键按下次数
uint table3[5];//存储多次计时的时间
uchar ch2=0x01;
uchar ch1=0;
uchar q;
uint flag=3;
float klcd;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ed_disp(uchar ch0)  //led显示
{
  P2=~ch2;
  P1=table[table2[ch0]];
  if(ch2==0x04)
    dp=1;
  else
    dp=0;
  ch2=ch2<<1;
  if(ch2==0x20)
    ch2=0x01;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busy(void)
{
  P0=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busy()); //忙则等待
  delay(2);
  rs=0;
  rw=0;
  en=1;
  P0= com;
  _nop_();
  en=0;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busy()); //忙则等待
  delay(2);
  rs=1;
  rw=0;
  en=1;
  P0= Data;
  _nop_();
  en=0;
}

void lcd_clear(void) //清屏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3);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
  LCD_Write_Com(0x38);
  delay(2);
  LCD_Write_Com(0x38);
  delay(2);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2);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main(void)
{
   uchar m=0;
   k=0;
   lcd_init();
   TMOD=0x1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8000)/256;
   TL1=(65536-8000)%256;
   EA=1;
   IT0=1;EX0=1;
   IT1=1;EX1=1;
   TR0=0;ET0=1;
   TR1=1;ET1=1;
   while(1)
   {
     klcd=(float)k/100;
     sprintf(displaytemp,"% 3.2f",klcd);
     LCD_Write_String(1,0,displaytemp);
     if(table2[0]==table2[1]==table2[2]==table2[3]==table2[4]==9)
     {
       EA=0;
       for(q=0;q++;q<5)
         table2[q]=0;
       EA=1;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if(clear==0)
  {
    TR0=0;
    k=0;
    delay(2);
    TR0=1;
  }
  else if(clear&next)
    TR0=1;
  else
//       if(table3[3]!=0)
       {
         k=table3[flag];
         flag--;
         if(flag==0)
           flag=3;
       }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if((swch==1))
    TR0=0;
  else
  {
    TR0=0;
    table3[ktime]=k;
    delay(1);
    TR0=1;
    ktime++;
    if(ktime==4)
    {
      ktime=1;
      TR0=0;
……………………

网友A(2021-04-15):
感谢楼主,本人萌新,有不太懂的地方,楼主能否哦把仿真图各个模块讲解一下,感谢!!!

楼主(2022-04-11):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本人萌新,有不太懂的地方,楼主能否哦把仿真图各个模块讲解一下,感谢!!!

抱歉,之前很久未登录,请问现在您应该疑惑已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