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桌面OTL小功放电路图 自适应电源电压(10-45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26):
一种可自动适应电源电压的OTL电路(10-45V),利用闲置5A24V适配器电源,方便设置A类、AB类,电路稍作改动。如图

网友B:
1楼电路图三极管要是标上型号就好了。

网友C:
谢谢分享!现在小功率功放一般都用IC了!

网友A:
再上一张原始图
原图用老国产管,现在不容易找齐,不过管的选配要求,在《OTLOCL晶体管低频放大电路集锦》书里有。一般小功放现在的普通IC都可满足,但甲类的韵味一般IC就难以实现。

网友B(2021-02-06):
现在集成功放很多,用分立元件不实用了。

网友A:
IC功放升级的空间有限,所以不如分立件有趣。

网友D(2021-05-24):
6V也能工作

网友E:
第一张图后级输出管极性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后级输出管极性是错误的

原图输出是二个N管,实作改为PN配对管。

网友F(2021-07-15):
整得那么复杂,声音跟D类功放也差不多,有必要么?

网友G(2023-12-04):
引用 网友B:
现在集成功放很多,用分立元件不实用了。

各有用处 效果不一样

网友H(2024-01-24):
学习了,受益良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