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UN2003A无论我输入高还是低,2003A输出都是低呢?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20-12-26):
为什么LUN2003A无论我输入高还是低,2003A输出都是低呢?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请参考步进电机的驱动

网友B:
ULN2003A的开漏输出,需要外部上拉才可以输出高。

网友C:
参考ULN2003的PDF,输入为高时输出为对地导通状态,其本身不输出电流,作为驱动方式,他起到的是对地的开关作用。

电流流向为电源正极----负载----ULN2003输出引脚。所以,楼主的仿真电路需要改动。

网友D:
请参考ULN2003A的数据表来设计LED驱动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ULN2003的PDF,输入为高时输出为对地导通状态,其本身不输出电流,作为驱动方式,他起到的是对地的开 ...

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是不是273需要动态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003A的开漏输出,需要外部上拉才可以输出高。

我不需要高电平,只要低电平和开漏就可以控制开或者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