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单片机蜂鸣器低电平触发!

楼主(2020-12-26):
今天买了个蜂鸣器模块  有源的用8550PNP三极管来驱动接发啥常规接法   三极管基极有一个电阻1K     发射极接5V电源     集电极接有源蜂鸣器正极   蜂鸣器负极直接接地。
正常来说三极管PNP是低电平导通基极不接地蜂鸣器应该不会响才对?奇怪了结果是发射极接5V后和蜂鸣器接地上电后蜂鸣器直接响了  不管基极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然后换一个三极管还是如此这到是稀奇  把蜂鸣器换成LED这个时候就正常了。奇怪?
有没有坦友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能8550的脚认错了。TO92封装,面对字面从左到右:E、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8550的脚认错了。TO92封装,面对字面从左到右:E、B、C。

没有的再三确认过了   一个脚一个脚的确认过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B:
不明白怎么把蜂鸣器换成LED这个时候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怎么把蜂鸣器换成LED这个时候就正常了

是的我也正纳闷

网友C:
电源5v,b极驱动高电平是5V还是3V?如果驱动高电平3V肯定关不掉;蜂鸣器导通电压很低, LED导通电压比较高1v以上。所以能正常开关

网友D:
单片机是3.3V供电吧!PNP三极管不适合驱动基极驱动电平低于集电极大于0.7V差值得场合,否则,三极管是不受控的!所以,使用不同电压的单片机系统最好不要使用PNP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5v,b极驱动高电平是5V还是3V?如果驱动高电平3V肯定关不掉;蜂鸣器导通电压很低, LED导通电压比较高1v ...

是的如您所说单片机是5V供电的
问题在  蜂鸣器模块并没有与单片机相连  蜂鸣器模块一上电就响奇怪在这里!
正常PNP三极管b极不对地似乎蜂鸣器不响吧?兄弟愚昧多多指教!

网友E:
三级管E-B端并接一个10K电阻试试,如果蜂鸣器还响,那就是你三极管E-C方向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级管E-B端并接一个10K电阻试试,如果蜂鸣器还响,那就是你三极管E-C方向搞反了

已经实验过了EB间跨电阻5.1K把B极电位拉高后蜂鸣器立即安静了此时B极对地蜂鸣器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级管E-B端并接一个10K电阻试试,如果蜂鸣器还响,那就是你三极管E-C方向搞反了

经过实验搭电路  把蜂鸣器正极直接接5V负极接在PNP三极管发射极E上  然后集电极直接对地
基极B串联5.1K电阻加一个到单片机IO口因为P0.0且有上拉  默认为高电平蜂鸣器模块此时蜂鸣器不出声 编程写0的时候蜂鸣器模块出声情况对了!《例:不得不重新学习了一下三极管PNP开关原理对于PNP 而言,e 极电压只要高于 b 级 0.7V 以上,这个三极管 e 级和 c 级之间就可以顺利导通。也就是说,控制端在 b 和 e 之间,被控制端是 e 和 c 之间。小白之言如有不对多多指正》
像上述原题那样就不行怪事情!

楼主:
刚来论坛不知道带图片只能文字形容!见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来论坛不知道带图片只能文字形容!见谅

点击顶部的帮助按钮 可以看到2.回帖时如何插入图片和压缩文件:www.51hei.com/bbs/dpj-13434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击顶部的帮助按钮 可以看到2.回帖时如何插入图片和压缩文件:www.51hei.com/bbs/dpj-134340-1.html

哇非常感谢之前我还在研究呢

楼主:
刚学会上传图片这说我把蜂鸣器移动后的接法现在正常了(至于原题文字中提到的是什么问题还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