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T24C02存一个大于256的数?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12-26):
是设计一个红外计数器的,就差这个计数器计数的保存 存到AT24C02里面好像就最多就255,一到256就清零了
初学者有很多不太懂,at24c02 程序是直接搬书里的 我觉得关键就在我写的那个中断1那里 有大神可以帮看看程序吗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AT24C02_ADDR  0xa0 //AT24C02地址
sbit we = P2^7; //位定义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接口
sbit du = P2^6; //位定义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接口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sbit key = P2^5;//清零键
sbit LED = P1^2;//指示灯,若灯亮说明IIC数据写入成功
long uint n;
void delay_5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1Ms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I2C初始化*/
void I2C_init()
{
SDA = 1;
_nop_();
SCL = 1;
_nop_();
}
/*I2C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CL = 1;
_nop_();
SDA = 1;
delay_5us();
SDA = 0;
delay_5us();
}
/*I2C终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_nop_();
SCL = 1;
delay_5us();
SDA = 1;
delay_5us();
}
/*主机发送应答*/
void Master_ACK(bit i)
{
SCL = 0; //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变化
_nop_(); // 让总线稳定
if (i)  //如果i = 1 那么拉低数据总线 表示主机应答
{
  SDA = 0;
}
else
{
  SDA = 1;  //发送非应答
}
_nop_();//让总线稳定
SCL = 1;//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
delay_5us();
SCL = 0;//拉低时钟总线, 占用总线继续通信
_nop_();
SDA = 1;//释放SDA数据总线。
_nop_();
}
/*检测从机应答*/
bit Test_ACK()
{
SCL = 1;
delay_5us();
if (SDA)
{
  SCL = 0;
  _nop_();
  I2C_Stop();
  return(0);
}
else
{
  SCL = 0;
  _nop_();
  return(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 = 0 ; i < 8 ; i++)
{
  SCL = 0;
  _nop_();
  if (byte & 0x80)
  {
   SDA = 1;
   _nop_();
  }
  else
  {
   SDA = 0;
   _nop_();
  }
  SCL = 1;
  _nop_();
  byte <<= 1; // 0101 0100B
}
SCL = 0;
_nop_();
SDA = 1;
_nop_();
}

/*I2C 读一字节*/
uchar I2C_read_byte()
{
uchar dat,i;
SCL = 0;
_nop_();
SDA = 1;
_nop_();
for(i = 0 ; i < 8 ; i++)
{
  SCL = 1;
  _nop_();
  if (SDA)
  {
    dat |= 0x01; //
  }
  else
  {
   dat &=  0xfe; //1111 1110
  }
  _nop_();
  SCL = 0 ;
  _nop_();
  if(i < 7)
  {
   dat = dat << 1;
  }
}
return(dat);
}
/*I2C发送数据*/
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end_byte(ADDR);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end_byte(DAT);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top();
return(1);
}
/*I2C接收数据*/
uchar I2C_Receive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0);
if (!Test_ACK())     //检测从机应答
{
  return(0);
}
I2C_send_byte(ADDR);   //发送需要读取的数据所在的地址
Master_ACK(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02_ADDR+1);
if (!Test_ACK())
{
  return(0);
}
DAT = I2C_read_byte();
Master_ACK(0);      //主机发应答
I2C_Stop();
return(DAT);
}
//数码管段选表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uchar code WS[]={
      0x7f,
      0xbf,
      0xdf,
      0xef,
      0xf7,
      0xfb,
      0xfd,
      0xfe  //1111 1110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n++;
TH0 = 65535/256;  //重装初值
TL0 = 65535%256; //从15536开始计数
if(!I2C_TransmitData(6,n%1000)); //往AT24C02第255个单元中写入数据,1000 0000的2进制为3个八位,16进制为0x98 96 80,1000 0000%256=80;低八位
delay(5);
if(!I2C_TransmitData(5,n/1000%1000)); //往AT24C02第255个单元中写入数据,1000 0000的2进制为3个八位,16进制为0x98 96 80,1000 0000%256=80;低八位
delay(5);
if(!I2C_TransmitData(4,n/1000/1000)); //往AT24C02第255个单元中写入数据,1000 0000的2进制为3个八位,16进制为0x98 96 80,1000 0000%256=80;高八位
delay(5);
if(n>10000000) //计数次数达到1000W
{
P2 = WS[13];   //数码管显示E代表计数已达上限
P0 = leddata[1];
}
}
void INT0_int() interrupt 2
{
if(!I2C_TransmitData(6,0)); //往AT24C02第255个单元中写入数据,1000 0000的2进制为3个八位,16进制为0x98 96 80,1000 0000%256=80;低八位
delay(5);
if(!I2C_TransmitData(5,0)); //往AT24C02第255个单元中写入数据,1000 0000的2进制为3个八位,16进制为0x98 96 80,1000 0000%256=80;低八位
delay(5);
if(!I2C_TransmitData(4,0)); //往AT24C02第255个单元中写入数据,1000 0000的2进制为3个八位,16进制为0x98 96 80,1000 0000%256=80;高八位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a,b,c,d,e,f,g,h,i,j,k;
TH0 = 65535/256;
TL0 = 65535%256; //从15536开始计数
TMOD = 0x05 ;//设置T0为计数器模式,工作方式1,16位计数器
TR0 = 1; //启动T0
EA = 1;
EX1 = 1;
IT1 = 1;
ET0 = 1;//允许T0溢出中断
I2C_init();//I2C初始化
  while(1)
  {
   i = I2C_ReceiveData(4);//从AT24C02单元中读取数据,高八位
   j = I2C_ReceiveData(5);//从AT24C02单元中读取数据,中八位
   k = I2C_ReceiveData(6);//从AT24C02单元中读取数据,低八位
   n = i*10000+j*100+k;
   a = n%10;
   b = n/10%10;
   c = n/100%10;
   d = n/1000%10;
   e = n/10000%10;
   f = n/100000%10;
   g = n/1000000%10;
   h = n/10000000;
   P0 = WS[0];
   we = 1;//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a];
   du = 1; //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we = 1; //打开位选
   P0 = WS[1];//1111 1101  只选通第二位数码管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b]; //显示2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P0 = WS[2];// 1111 1011只选通第三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c]; //显示3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P0 = WS[3];//1111 0111  只选通第四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d]; //显示4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P0 = WS[4];//1110 1111  只选通第五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e];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P0 = WS[5];//1101 1111  只选通第六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f]; //显示6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we = 1; //打开位选
   P0 = WS[6];//1011 1111  只选通第七位数码管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g];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P0 = WS[7];//0111 1111  只选通第八位数码管
   we = 1; //打开位选
   we = 0; //关闭位选

   P0 = leddata[h];
   du = 1;//打开段选
   du = 0; //关闭段选
   delay(2);//延时
  }
}

网友A:
大于255的数分解为两个字节保存,读取后再合并。

网友B:
24C02k的一个字节是8位,能够存的最大数是255,所以在存入时要判断,当计数值小于255时,直接存一次,当计数值大于255时,要把计数值/256存一次,计数值%256再存一次

网友C:
8位存储器最多可以存储255,如果该数字大于255,则必须将其存储在低半字节和高半字节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C02k的一个字节是8位,能够存的最大数是255,所以在存入时要判断,当计数值小于255时,直接存一次,当计 ...

还可以用C语言的un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255的数分解为两个字节保存,读取后再合并。

具体是怎么分解 合并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分解 合并呀

当你寸一个数的时候,比如temp的值是257,先计算一个temp_h=temp/256,存入一个地址。再计算一个temp_l=temp%256,放入下一个地址。当要读这个数的时候,分别读这两个数据,然后temp=temp_h*256+temp_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你寸一个数的时候,比如temp的值是257,先计算一个temp_h=temp/256,存入一个地址。再计算一个temp_l=t ...

成功啦 谢谢啦

网友F(2021-11-22):
引用 楼主:
成功啦 谢谢啦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成功的源代码?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是比菜鸟还菜的菜鸟,只会照搬 先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功啦 谢谢啦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成功后程序代码?造福我等菜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