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时LCD1602无显示结果

楼主(2020-12-26):
本人是今天刚学的proteus,照着别人画的图自己连了一遍,但是lcd不显示,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单片机已经烧录hex文件,代码无误。
新手一个,请大佬指教!!!
(我很菜,希望说的详细一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按照你的电路,修改一下代码:
#define PDATA P2
...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ep=P0^5;

#define PDATA P0
...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p=P1^2;

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有没有写代码啊  代码里面显示屏端口有没有定义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写代码啊  代码里面显示屏端口有没有定义错误,

有没有源码呀大佬

网友A:
附件中是实际测试过的代码,使用STC89C52,12M晶振。你根据自己的电路,适当修改控制接口个数据接口你可以。

STC89C52 and LCM162A.zip

1602驱动

网友D:
代码无误不等于接线无误。最近新手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错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