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如何得到欧拉角?

楼主(2020-12-27):
各位大佬,用51单片机得到了MPU6050的三个加速度和三个角速度,怎么用程序实现由四元数变为欧拉角,谢谢大佬

网友A:
51黑搜索"欧拉"2个字
先看解说:http://www.51hei.com/bbs/dpj-177127-1.html
在看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157910-1.html

网友B:
通过DMP读取四元数

网友C:
通过DMP就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