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2单片机,用红外控制风扇会出现无响应的情况是为什么

楼主(2020-12-27):
我做的是基于52的红外温控风扇,风扇是5V直流风扇,但是只要红外模块1838收到数据,单片机就会卡死,LCD也卡主了。1838好像也收不到信号。我重新用红外单独控制风扇,也是这样,但是控制蜂鸣器好好的。求教~~~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buzzer = P2^0;
sbit fan = P2^1;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beep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82;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beep(unsigned char _ms)
{
        buzzer =0;
        delay(_ms);
        buzzer =1;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fan = 0;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fan = 1;break;//2
                         //case 0x5e:fan = 0;break;//3
                         //case 0x08:;break;//4
                         //case 0x1c:;break;//5
                         //case 0x5a:;break;//6
                         //case 0x42:;break;//7
                         //case 0x52:;break;//8
                         //case 0x4a:;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8bit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楼主:
嘤嘤嘤?是不是风扇需要的电流太大了,导致其他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用的什么供电?5v风扇如果是那种四旋翼用的空心杯电机瞬时电流是有可能达到2~3A的,如果电源负载调整率不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电压瞬间被拉低,单片机卡死。如果排除这个原因的话,那就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了,看看是否会在哪里陷入死循环

网友B:
红外遥控器发射的信号单片机的红外接收头是否接受到了

网友C:
我在51hei 发了红外解码的资料,你先搞明白红外解码全过程。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