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六位数码管实现数字钟,矩阵按键和蜂鸣器的程序

楼主(2020-12-27):
//********************编译预处理语句*******************************//
#pragma SMALL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端口定义*********************************//
sbit P3_6=P3^6;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clockbuf[3]={0,0,0};             //存放时钟时、分、秒的十进制数
unsigned char bellbuf[3]={0,0,0};             //存放闹钟时、分、秒的十进制数
unsigned char msec1;                             //10ms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msec2;                             //1s循环次数
unsigned char timdata,rtimdata;                 //时钟和闹钟修改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unt;                             //闹钟启动后10s计时单元
unsigned char *dis_p;                               //显示缓冲区指针
bit arm;                                 //闹钟标志,arm=0,闹钟没有设定,arm=1闹钟已设定
bit rtim;                                //闹钟是否启动标志,rtim=1,闹钟已启动
bit rhour;                               //闹钟小时修改标志,rhour=1,正在修改闹钟小时
bit rmin;                                //闹钟分修改标志,rmin =1,正在修改闹钟分钟
bit hour;                                //时钟小时修改标志,hour=1正在修改时钟小时
bit min;                                 //时钟分修改标志,min =1正在修改时钟分钟
bit sec;                                 //时钟秒修改标志,sec=1正在修改时钟秒
//***************************6位LED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buffer[]={0,0,0,0,0,0};
     unsigned char i,j,m,temp;
     unsigned 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的显示码
     buffer[0]=p[0]/10;                         //将缓存区中数据的十位和各位分开
     buffer[1]=p[0]%10;
     buffer[2]=p[1]/10;
     buffer[3]=p[1]%10;
     buffer[4]=p[2]/10;
     buffer[5]=p[2]%10;
{                                      //没有修改标志,正常显示
     temp=0x01;
     for(i=0;i<6;i++)
      {
        P0=0x00;                            //关显示
        j=buffer[i];
        P0=led[j];                                    //P0送段码
        P1=~temp;                                  //P1对应端口低电平选位
       temp<<=1;
       for(m=0;m<200;m++);                    //每一位显示延时
        }
  }
}
//********************************键盘检测函数****************************//
//函数名:keytest
//函数功能:测试键盘有无键按下,读出行输入按键状态码,用于测试是否有按键按下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键盘行输入按键状态码,unsigned char类型
unsigned char keytest()
    {
        unsigned char c;
        P2=0xf0;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行值全给1
        c=P2;                                        //读取P2的值
        c=c&0xf0;                                //按键行输入为P2.0~P2.3,屏蔽无关位
        return(c);                                //返回c的值
    }

//*********************************查键值函数****************************//
//函数名:search
//函数功能:按键识别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行列式按键的键码,unsigned char类型
unsigned char search()
{
unsigned char a,b,c,d,e;
c=0x7f;                                       //首列扫描字送入变量c
a=0;                                          //首行号送a
while(1)
{
   P2=c;                                       //给P2的赋值
   d=P2;                                       //读取P2的值
   d=d&0x0f;                                   //屏蔽无关位h1-h4
if(d==0x07){b=0;break;}                        //b为列号
else if(d==0x0b){b=1;break;}
else if(d==0x0d){b=2;break;}
else if(d==0x0e){b=3;break;}
a++;                                           //扫描行号加1
c>>=1;                                        //修改列扫描字,扫描下一列
if(a==4)  {a=0;c=0x7f;}                       //控制移位到h1
  }
  e=a*4+b;                                           //求键号
  do{display(dis_p);}
  while((d=keytest())!=0xf0);
                                               //等待释放按键
   return(e);
}
//**************************闹钟判断启动函数****************************//
//函数名:alarm
//函数功能:启动闹钟10s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alarm()
{
   if((clockbuf[0]==bellbuf[0])&&(clockbuf[1]==bellbuf[1]))
   {                                                   //判断时钟与闹钟是否相等
       P3_6=0;                                 //启动闹钟
       rtim=1;                                           //设置闹钟计时标志,闹钟将进行10s计时标志
    }
   if(count==10)                               //判断闹钟保持10s时间到否
    {
      count=0;                                 //清楚闹钟保持10s计时
      P3_6=1;                                  //清除闹钟
      arm=0;                                       //清闹钟标志,否则闹钟设置将继续保持有效
      rtim=0;                                       //闹钟关闭
    }
}
//*****************************时钟设置函数******************************//
//函数名:ftion0
//函数功能:时钟修改,根据按键次数,修改时、分、秒修改标志全局变量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ftion0()
{
  TR0=0;                                               //关定时器
  rhour=0;                                               //禁止闹钟小时参数修改,清闹钟修改标志
  rmin=0;                                                   //禁止闹钟分参数修改,清闹钟修改标志
  dis_p=clockbuf;                                       //将时钟缓存区首地址送显示指针
  rtimdata=0;                                           //清闹钟修改位置记录
  timdata++;                                           //将时钟修改记录值加1
  switch(timdata)
   {
     case 0x01:sec=1;break;                           //记录值为1,则将时钟秒修改标志置1
     case 0x02:sec=0;min=1;break;              //记录值为2,则将时钟分修改标志置1
     case 0x03:min=0;hour=1;break;             //记录值为3,则将时钟小时修改标志置1
     case 0x04:timdata=0;hour=0;TR0=1;break;   //按4次则清时钟单元修改位置
     default:break;                                           //记录,定时器重新启动
        }
}
//****************************闹钟设置函数******************************//
//函数名:ftion1
//函数功能:闹钟修改,根据按键次数,修改时、分修改标志全局变量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ftion1()
{
  sec=0;                                                   //禁止时钟秒修改
  min=0;                                                   //禁止时钟分修改
  hour=0;                                               //禁止时钟小时修改
  dis_p=bellbuf;                                    //设置闹钟显示标志
  timdata=0;                                           //清时钟修改位置标志记录
  rtimdata++;                                           //将闹钟修改记录值加1
  switch(rtimdata)
   {
     case 0x01:rmin=1;break;                   //记录值为1,则将闹钟分修改标志置1
     case 0x02:rmin=0;rhour=1;break;           //记录值为2,则将闹钟小时修改标志置1
     case 0x03:rtimdata=0;rhour=0;arm=1;dis_p=clockbuf;break;
                                               //按3次则清闹钟单元修改位置记录
     default:break;                                       //恢复时钟显示标志
   }
}
//****************************加1修改功能函数**************************//
//函数名:cum
//函数功能:根据标志位对相应的时、分、秒单元加1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cum()
{
  if(sec==1)                                           //若时钟秒修改标志位为1,则秒单元内容加1
   {
    if(59==clockbuf[2]) clockbuf[2]=0;
     else clockbuf[2]++;
    }
  else if(min==1)                              //若时钟分修改标志为1,则分单元内容加1
   {
     if(59==clockbuf[1]) clockbuf[1]=0;
      else clockbuf[1]++;
    }
  else if(hour==1)                                   //若时钟小时修改标志为1,则小时单元内容加1
   {
    if(23==clockbuf[0]) clockbuf[0]=0;
    else clockbuf[0]++;
    }
else if(rmin==1)                                   //若闹钟分修改标志为1,则分单元内容加1
{
if(bellbuf[1]==59) bellbuf[1]=0;
else bellbuf[1]++;
}
else if(rhour==1)                                   //若闹钟小时修改标志为1,则小时单元内容加1
{
if(bellbuf[0]==23) bellbuf[0]=0;
else bellbuf[0]++;
}
}
//***************************加1修改功能函数************************//
//函数名:jian
//函数功能:根据标志位对相应的时、分、秒单元减1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jian()
{
  if(sec==1)                                      //若时钟秒修改标志位为1,则秒单元内容减1
  {
    if(0==clockbuf[2]) clockbuf[2]=59;
     else clockbuf[2]--;
   }
  else if(min==1)                             //若时钟分修改标志为1,则分单元内容减1
   {
     if(0==clockbuf[1]) clockbuf[1]=59;
       else clockbuf[1]--;
    }
  else if(hour==1)                            //若时钟小时修改标志为1,则小时单元内容减1
   {
     if(0==clockbuf[0]) clockbuf[0]=23;
      else clockbuf[0]--;
     }
else if(rmin==1)                                  //若闹钟分修改标志为1,则分单元内容减1
   {
     if(bellbuf[1]==0) bellbuf[1]=59;
     else bellbuf[1]--;
    }
  else if(rhour==1)                           //若闹钟小时修改标志为1,则小时单元内容减1
   {
    if(bellbuf[0]==0) bellbuf[0]=23;
     else bellbuf[0]--;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函数名:clock
//函数功能:定时器T0定时中断,interrupt  1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clock() interrupt 1
{
  EA=0;                                                     //关中断
  if(msec1!=0x28) msec1++;                   //6MHz晶振,到10ms否,不到则msec1加1
   else
   {
     msec1=0;
     if(msec2!=100) msec2++;                 //到1s否,不到则msec2加1
      else
        {
        if(rtim==1) count++;                 //闹钟启动标志计时10s
        msec2=0;
        if(clockbuf[2]!=59) clockbuf[2]++;          //到1min否,不到则clockbuf[2]加1
        else

{
  clockbuf[2]=0;
  if(clockbuf[1]!=59) clockbuf[1]++;                 //到1h否,不到则clockbuf[1]加1
   else
   {
     clockbuf[1]=0;
     if(clockbuf[0]!=23) clockbuf[0]++;      //到24h否,不到则clockbuf[0]加1
     else clockbuf[0]=0;
    }
}
}
}
EA=1;                                                         //开中断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arm=0;
                                                            //清零闹钟标志位
   P3_6=1;                                                 //P3_6置初值1
   msec1=0;                                                 //设置10ms中断次数初值
   msec2=0;                                                 //设置1s中断次数初值
   timdata=0;                                             //时钟内容修改位置记忆单元清零
   rtimdata=0;                                             //闹钟内容修改位置记忆单元清零
   count=0;                                                 //闹钟启动后保持10s计时单元清零
   TMOD=0x02;                                         //初始化定时器,定时器T0位工作方式2
   TL0=0x06;                                              //定时250us初始化
   TH0=0x06;
   EA=1;                                             //中断允许控制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dis_p=clockbuf;                                     //将时钟值所在地址送人显示指针
   while(1)
     {
        a=keytest();                             //调用键盘检测子程序
        if(a==0xf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isplay(dis_p);                                         //无键输入调用显示程序
if(arm==1) alarm();                                     //判断闹钟设定否,若已设定则调用闹钟启动子程序
}
else
  {
    display(dis_p);                                     //调用显示子程序作为延时去抖
    a=keytest();
    if(a!=0xf0)                                             //没有抖动,则表示有键按下
     {
       a=search();                                     //调用查键值子程序
       switch(a)
      {
       case 0x04:ftion0();break;             //是时钟参数修改功能键,调用时钟设置子程序
       case 0x05:ftion1();break;             //是闹钟参数修改功能键,调用闹钟设置子程序
       case 0x06:cum();break;                     //是加1功能键,则调用加1修改功能子程序
       case 0x07:jian();break;                     //是减1功能键,则调用减1修改功能子程序
       default:break;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