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下单片机程序哪错了吗?求帮助

楼主(2020-12-2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 = "Hello everyone!";
uchar table1[] = "Welcome to here!";
uchar num;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LcdWriteData(uchar [i]);
        }

         while(1);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c>0;c--)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0;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P=com;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0;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PINS=com;
        LCD1602_Delay(1);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0;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com<<4;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0;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PINS=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0;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ATAPINS=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0;
        LCD1602_DATAPINS=dat<<4;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1;
        Lcd1602_Delay1ms(10);
        LCD1602_E=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else
void LcdInit()
{
        LcdWriteCom(0x32);
        LcdWriteCom(0x2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endif
#ifndef _LCD_H_
#define _LCD_H_
#define LCD1602_4PINS
#include<reg52.h>
#if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2;
sbit LCD1602_RW=P2^1;
sbit LCD1602_RS=P2^0;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Init();
#endif

网友A:
编译器提示的什么错误?

网友B:
1.LcdWriteData(uchar );这条语句不对,应该是LcdWriteData(table );或者LcdWriteData(table1 );
2.另外主程序要先对LCD初始化,再启动显示
3.很多程序放值位置不对,应该函数声明及宏定义在前,函数在后。你基本上全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