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用第三个定时器timer2扫描驱动6位数码管显示clock

楼主(2020-12-27):
C51用第三个定时器timer2扫描驱动6位数码管显示clock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
     1. 通常C51驱动6-8段数码管,都习惯用delay延时扫描显示方式,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驱动方式?
     2. C51有三个定时器,timer0,timer1用的多,都比较熟悉,那么定时器3(timer2)怎么使用?
     本实例程序实现了采用定时器3(timer2)快速扫描驱动6位数码管,并显示clock(时分秒)的新方式,程序更简洁,无delay延时函数,运行效率更高,而且屏显效果更好(刷新更快,且无delay方式驱动显示残影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控制锁存引脚定义声明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控制锁存引脚定义声明
uchar AA,BB,CC,DD,EE,FF;
uchar displaynum,displaytm;  //数码管显示函数名定义
void disp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DD,uchar EE,uchar FF);
//void delay(uint); //函数声明
void init();
uint temp;   //注意数据类型
uchar tm,kp,hnum,fnum,num,numwe;  //函数名定义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0x80,0x76,0x38,0x00}; //数码管字符表
uchar code table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数码管位选参数表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
                if(tm==20)
                {
                        tm=0;  //定时器清零
                        temp++;
                        P1=~P1;
                        if(temp==60)
                        {
                                temp=0;
        fnum++;
                                if(fnum==60)
                                {
                                        fnum=0;
                                        hnum++;
                                         if(hnum=24)
                                                        hnum=0;
                                }
                        }
                                AA=hnum/10;   //时
                          BB=hnum%10;   //时
                                CC=fnum/10;   //分
                          DD=fnum%10;   //分
                                EE=temp/10;   //秒
                                FF=temp%10;   //数位提取
                }
                dispay(AA,BB,CC,DD,EE,FF);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
void disp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DD,uchar EE,uchar FF)   //六位数码管显示驱动
{
        if(displaytm==1)
        {
                 displaytm=0;
                 displaynum++;
                if(displaynum==1)
                {
                        dula=1;
                        P0=table[AA];
                        dula=0;
                        P0=0xff;  //消数码管残影
                        wela=1;
                        P0=tablewe[0];
                        wela=0;
                }
                if(displaynum==2)
                {
                        dula=1;
                        P0=table[BB];
                        dula=0;
                        P0=0xff;  //消数码管残影
                        wela=1;
                        P0=tablewe[1];
                        wela=0;
                }
                if(displaynum==3)
                {
                        dula=1;
                        P0=table[CC];
                        dula=0;
                        P0=0xff;  //消数码管残影
                        wela=1;
                        P0=tablewe[2];
                        wela=0;
                }
                if(displaynum==4)
                {
                        dula=1;
                        P0=table[DD];
                        dula=0;
                        P0=0xff;  //消数码管残影
                        wela=1;
                        P0=tablewe[3];
                        wela=0;
                }
                if(displaynum==5)
                {
                        dula=5;
                        P0=table[EE];
                        dula=0;
                        P0=0xff;  //消数码管残影
                        wela=1;
                        P0=tablewe[4];
                        wela=0;
                }
                if(displaynum==6)
                {
                        dula=1;
                        P0=table[FF];
                        dula=0;
                        P0=0xff;  //消数码管残影
                        wela=1;
                        P0=tablewe[5];
                        wela=0;
                }
                if(displaynum==7)
                        displaynum=0;
        }
}
void init()
{
        P0=0xff;  //消除数码管残影
        dula=0;   //初始化关闭段选
        wela=0;   //初始化关闭位选
        temp=0;
        num=0xfe; //点亮第LED1
        P1=num;   //点亮第LED1
        hnum=12;
        fnum=0;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T0,T1为定时器模式
        TH0=0x4C;  //T0定时器高8位初始值设置计时50ms
        TL0=0x00;   //T0定时器低8位初始值设置计时50ms
        //TH1=0x4c;  //T1定时器高8位初始值设置计时50ms
        //TL1=0x00;   //T1定时器低8位初始值设置计时50ms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定时器T0中断
        TR0=1;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TR1=1;
        TH2=0x0f4;  //T2定时器高8位初始值设置计时0.4ms
        TL2=0x48;   //T2定时器低8位初始值设置计时0.4ms
        ET2=1; //开定时器中断
        TR2=1; //开启定时器T2
}
void timer_p0() interrupt 1
{
        TH0=0x4c;  //T0定时器高8位初始值设置再计时50ms
        TL0=0x00;   //T0定时器低8位初始值设置再计时50ms
        tm++;
}
/*void timer_p1() interrupt 3
{
        TH1=0x4C;  //T0定时器高8位初始值设置再计时50ms
        TL1=0x00;   //T0定时器低8位初始值设置再计时50ms
        tt++;
}*/
void timer_p2() interrupt 5  //定时器timer1中断设置
{
        TF2=0;      //定时器T2必须由软件对标志位清零
        TH2=0x0f4;  //T2定时器高8位初始值设置再计时0.4ms
        TL2=0x48;   //T2定时器低8位初始值设置再计时0.4ms
        displaytm++;
}
// 采用C52第三个定时器timer2定时扫描方式显示6位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