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这个判断里,位什么if可以else if就不行了?

楼主:
新手求解答 感谢。这个判断里  位什么if可以   else  if就不行了?

网友A(2020-12-27):
“不行”具体指什么?程序逻辑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LED3只有01两种状态的话直接if else就行了

网友B:
怎么不行没说清楚。
第一张截图里,因为LED3就两个状态,所以红圈处的 if(led3==0) 可以直接改成 else
另外,if 语句里只有一行程序,花括号是可以不用的,当然,这全凭个人意愿及习惯,没去除也比较直观不易看错。

网友C:
else后面的 if(led3==0) 实在是不用再次判断了!

网友D:
感谢 各位的回复   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