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32点阵使用单片机74hc595驱动问题

楼主(2020-12-27):
16x32点阵使用74hc595驱动问题;
行是阳极,列是阴极!!!

行是两个595驱动、列是4个595驱动,显示斜杠或乱码?,研究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所错,很是无奈!!!跪求大师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630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行74HC595****************/
//sbit H141 = P1^4;
//sbit H121 = P1^3;
//sbit H111 = P1^2;
sbit HSER  = P1^4;    //数据输入
sbit HSCK  = P1^3;    //串行移位时钟
sbit HRCK  = P1^2;    //锁存器时钟
sbit kk = P2^5;
/****************列74HC595****************/
//sbit U514 = P1^7;
//sbit U512 = P1^6;
//sbit U511 = P1^5;
sbit LSER  = P1^7;    //数据输入
sbit LSCK  = P1^6;    //串行移位时钟
sbit LRCK  = P1^5;    //锁存器时钟

uchar code htab[]={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uchar code ltab[]={
/*--  文字:  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4,0x24,0x24,0xFE,0x23,0x22,0x20,0x20,0xFF,0x20,0x22,0x2C,0xA0,0x20,0x00,
0x00,0x08,0x48,0x84,0x7F,0x02,0x41,0x40,0x20,0x13,0x0C,0x14,0x22,0x41,0xF8,0x00,

/*--  文字:  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60,0xF8,0x07,0x40,0x20,0x18,0x0F,0x08,0xC8,0x08,0x08,0x28,0x18,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10,0x0C,0x03,0x40,0x80,0x7F,0x00,0x01,0x06,0x18,0x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z)                //@11.0592MHz
{
    uint x,y;
    for(x=z;z>0;x--)
    for(y=848;y>0;y--);
}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4;
        while (--i);
}

/****************主函数*******************/
/****************行函数*******************/
void H74HC595(uchar Data,uchar hData)             //74HC595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
{
    uchar i=0,f=0;
    for(i=0;i<8;i++)                //由高位到低位发送一个字节
    {
        LSER = Data>>7;
        Data=Data<<1;                   //左移一位,最高位溢出到位寄存器CY
                                    //从位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Y读取
        HSCK = 0;       //串行移位
        HSCK = 1;
        HSCK = 0;
        }
    for(f=0;f<8;f++)                //由高位到低位发送一个字节
    {
        hData<<=1;                   //左移一位,最高位溢出到位寄存器CY
        HSER=CY;                    //从位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Y读取
        HSCK = 0;       //串行移位
        HSCK = 1;
        HSCK = 0;
        }
    HRCK = 0;         //锁存
    HRCK = 1;
    HRCK = 0;
}
/*****************************************/
/****************列函数*******************/
void L74HC595(uchar bData,uchar aData,uchar cData,uchar dData)
{
    uchar i=0,k=0,j=0,h=0;
    for(i=0;i<8;i++)
    {
        LSER = bData>>7;        //送出7位数据
        bData= bData<<1;
        LSCK = 0;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LSCK = 1;
        LSCK = 0;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for(k=0;k<8;k++)
    {
        LSER = aData>>7;        //送出7位数据
        aData= aData<<1;
        LSCK = 0;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LSCK = 1;
        LSCK = 0;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for(j=0;j<8;j++)
    {
        LSER = cData>>7;        //送出7位数据
        cData= cData<<1;
        LSCK = 0;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LSCK = 1;
        LSCK = 0;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for(h=0;h<8;h++)
    {
        LSER = dData>>7;        //送出7位数据
        dData= dData<<1;
        LSCK = 0;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LSCK = 1;
        LSCK = 0;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位移寄存器数据准备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LRCK = 0;     //上升沿,让存储寄存器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LRCK = 1;
   LRCK = 0;

}
/*****************************************/
void main()
{
    uchar t;
    kk=0;
    HSER=0;LSER=0;
    while(1)
    {
        for(t=0;t<16;t++)
        {
            H74HC595(htab[t],htab[t]);
            L74HC595(ltab[t],ltab[t],ltab[t],ltab[t]);
       }
    }
}

网友A:
我在百度盘分享了点阵的资料 也是595驱动的 你可以先去看看 https://pan.baidu.com/s/1bp4HLl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百度盘分享了点阵的资料 也是595驱动的 你可以先去看看 https://pan.baidu.com/s/1bp4HLl9

多谢给予资料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