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和硬件 可以抓蓝牙鼠标的数据

楼主(2020-12-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对win系统底层的鼠标处理函数进行hook

网友B:
测试鼠标有两个常用软件,一个是

Mouse Rate Checker

,打开后,鼠标使劲在桌面晃动,频率越高越好。

蓝牙如何识别鼠标 如何测试蓝牙鼠标性能软件
4
还有一个是AresonMouseTestProgram,这个软件可以对鼠标是否漂移做出测试,当鼠标以直线移动时,画出的线条越直越好!当然不是嗖的一下画的,是慢画!

网友C:
也许只有黑客有可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