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125VAC继电器能否用在220V?能达到多大电流?

楼主(2020-12-27):
之前用了一个30A250VAC的继电器,主要用来把常闭点串联在可控硅回路里,当检测到可控硅击穿,就断开可控硅供电,由于可控硅触发没有做稳定,就改了一下线路用这个30A的继电器控制2000W的电器,用了一年半,继电器烧坏了,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30A继电器,才用了一个星期,又烧坏了,现在已经把可控硅触发以及调功做的非常稳定,就想换一个体积小一点的继电器,看好一个20A的小继电器,结果到货一看,也太小了,比个蚕豆大不了多少,再仔细看,是20A125VAC,220V能用吗?百度了半天也没有确切的答案,请问大家,20A125VAC继电器能否用在220V?如果能用,能达到多大电流?我还是用常闭点串联在可控硅回路里,检测到可控硅击穿,断开可控硅供电,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继电器常闭触点可以用到2000W吗?

网友A:
如果要用,那么是可以用。但肯定不好。
因为就算可以用,这也不应该用于产品。
这种小继电器20A也仅仅是短时间的,不可能长时间可以的。

网友B:
若使用常闭应该没问题主要参数是电流,可否确定触点电流能达到要求以及触点的类型,有一种银触点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C:
继电器的规格是有几十A额定电流,但一般的电磁继电器真心不适合于大电流控制,开关越是频繁越是容易坏,
推荐你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它不能用于220VAC电路,因为125VAC是额定电压。

网友B:
电压参数也是要考虑的,因为低压可能触点间距小,在高压使用有可能出现拉弧问题。

网友E:
综上所述,安全第一。

网友F:
如果应急可以并联N个,给优化充裕时间!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只是用继电器的常闭点通过最多10A的电流,我就用那个125V20A的小继电器做测试,就算失败也无所谓,失败了大不了我用铜线直通这个继电器,取消这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的作用就是可控硅击穿的时候断开可控硅供电,一方面可控硅不容易击穿,另一方面可控硅击穿检测电路很完善,这个继电器可要可不要。

网友G:
想电源大的,但体质不小,用模块可以达几百安,或者改装为交流接触器,这样长年使用坏的可能减少很多。

网友H:
最好不要用,短时间可以凑合以下,也可能马上烧坏。
这种小继电器20A也仅仅是短时间的,不可能长时间可以的。

网友I:
临时凑合一下是可以用的。做产品要负法律责任的,火灾人身伤害……

网友J:
是什么性质的负载(阻性、感性。容型)?30A的都不够用,20A的常闭点可以一用,可能是个短命的。

网友K:
这种小继电器20A也仅仅是短时间的,不可能长时间可以的。继电器的规格是有几十A额定电流,但一般的电磁继电器真心不适合于大电流控制,开关越是频繁越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