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煤气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
目前想做一个基于51的煤气检测设计,先画了原理图,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想法是0832接收数据转换后给51,然后显示在LCD第一行上,根据设定值不同的LED灯亮,按键可以更改设定值,设定值显示在LCD第二行。
目前是想在加入蓝牙传输实时浓度,还有这个LED不知道直接连能不能驱动。
请各位大佬指教啊!

屏幕截图 2020-12-27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0-12-27):
电路大体没问题,至于细节上线有没有连错就不知道了
LED的话,不同的封装需要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要根据led驱动电流和51引脚输出的电流值计算一下,一般情况下都没问题的
p2.4引脚是led串蜂鸣器?第一次见这种接法2333

网友B:
首先,模拟电路以检查其是否满足您的设计目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大体没问题,至于细节上线有没有连错就不知道了
LED的话,不同的封装需要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要 ...

之前AD用的是0809,串口数感觉不够了,所以这么搞了

网友D(2021-02-25):
焊板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