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调速 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0-12-27):
电机调速系统设计

1、用旋钮设定电机目标转速,范围1000 ~4000转1分;
2、测量、显示电机实际转速;
3、设计控制算法,使电机实际转速与目标转速--致。

网友A(2021-01-26):
1.旋钮是滑动变阻器,可以用AD芯片十二位的模拟电路采集,0~4095,完全可以表示1000~4000来表示电机的转速(调节PWM让其转速与模拟量成正比)。
2.测量转速传感器有很多种,显示可以用LCD,也可以用数码管,这都可以根据预算和做到什么样效果决定。
3.因为有了数据反馈,完全可以用PID算法来控制电机设定参数与实际转速一致。

楼主(2021-06-19):
引用 网友A:
1.旋钮是滑动变阻器,可以用AD芯片十二位的模拟电路采集,0~4095,完全可以表示1000~4000来表示电机的转速 ...

啊,谢谢您。我才来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用STM32来实现。具体思路可以移步看一下我写的“直流电机正反转反馈控制”这篇文章,利用编码器模式+稳压芯片+A4950+霍尔编码器实现的,目前在审核估计马上就通过了

网友C:
51黑平台太棒了

网友D:
1.旋钮建议使用电位器,当前市面上有千分级别的电位器便于控制。之后接入ad转换通道或者外接模块,这个就看你选择的主控芯片有无转换通道了。
2.测速有专用的电机测速霍尔模块,你想用码盘光栅也不是不行。
3.需要使用PID算法,建议在主要系统搭建完毕后多次测算得到一组(实际值,当前值)表格,扔进建模软件中建模再把函数写入程序。

网友E:
我00年做过成品,工业生产线上用的  调速精度1%   核心是PID 算法  采集速度用的编码器,89C51做的,挺稳定的,现在还在用,其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F:
应该是修改pwm电频控制的时间吧

网友G:
1.需要用到的算法:PID、PWM
2.需要用到的硬件:STC89C51、直流电机、旋钮、编码器、显示屏(1602、12864等)
3.软件设计流程:
(1)编写好PID、PWM控制算法,预留出改变PID、PWM占空比的入口参数;
(2)PID大致意思为:利用编码器获得当前转速:
【1】编码器转动一定角度会发出一个脉冲,在定时器中检测一段时间 t 秒获得的脉冲数 n ,则:
                    转速 = n / t (转/秒)
【2】将输入目标值与获取的实际转速相减得到误差 e 作为PID算法的入口参数,经过PID得到一个输出,将输出作为输入给到PWM入口参数,改变PWM占空比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一旦有误差,程序就会进行误差消除,最后达到实现转速跟踪的目的。
(3)将当前转速显示在显示屏。

网友H:
第三个就是通过PID就可以拉,第一个BLDC的算法网上一大堆。第二个用编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