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156)---TT无级触摸调光模块

楼主(2020-12-27):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编程+仿真编程)

实验一百五十六:恒压型LED无级触摸调光PWM控制板 电容式触摸开关器模块

楼主:
SGL8022W

是一款用于LED(发光二极管)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

楼主:
SGL8022W的功能特点和优势
⒈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
⒉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
⒊ 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之间任意选择。
⒋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⒌ 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可以达到±2KV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楼主:
SGL8022W封装引脚

楼主:
SGL8022W参考功能框架图

楼主:
SGL8022W的几个应用电路

⒈使用干电池或稳压源直接供电时的应用电路

楼主:
⒉使用充电电池供电时的应用电路

楼主:
⒊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时的应用电路

楼主:
电容无级触摸调光模块

【电压范围】:2.4-5V

【产品尺寸】:20mm*33mm

【产品用途】:可控制LED模组、灯带、低压台灯,LED照明调光

【调光模式】:PWM调光

【接线方式】:(VCC,GND)为电源输入,(LED+,LED-)接LED灯正负级, (指纹)为接触摸区

楼主:
TT无级触摸调光模块电原理图

楼主:
TT无级触摸调光模块可以实现LED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具有如下功能特点和优势:
⒈.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
⒉.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
⒊.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4.5V之间任意选择。
⒋.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⒌.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可以达到±2KV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
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6.安装:无需直接接触铜箔,可以隔着3mm以上的亚克力玻璃或者塑料进行调光。
7.用途:可控制LED模组、灯带等产品。适用于室内台灯,LED照明调光,DIY车灯调光改装最佳配件。
8.功能:单线触摸 ,利用电容触摸原理,感应灵敏触手可即。默认是具有开关功能、调光功能、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开灯时慢慢变亮,关灯时慢慢变暗,有效避免了对眼睛的刺激。
9.调光模式:无级PWM调光
10.接线方式:PCB板中(VCC,GND)为电源输入,(LED+,LED-)为接LED灯正负级 (指纹)为接触摸区,也可接线引出(注意接线不要太长,出线后推介用一块小铜皮做感应区),铜皮面积建议2x3cm左右。板上自带铜箔模块将铜箔一面贴在外壳侧。

楼主:
TT无级触摸调光模块使用方法
点击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小于550ms)可以控制灯泡。点击一次,灯泡点亮;再次点击,灯泡熄灭。灯光的初始亮度点亮固定为整个亮度的90%。

长时间按下触摸(触摸持续时间超过550ms),即可实现无级调光。按下长时间一次,光线水平逐渐增加,释放后的光线水平在相应亮度下停放,长时间如果超过三秒,光线水平达到最大亮度不变;再次长按触摸,当你在相应的亮度释放时间内释放亮度时,光线水平逐渐下降停止,如果长时间超过三秒,达到最小亮度后的亮度水平不会改变。

楼主:
电容无级触摸调光模块技术特点
一、TI触摸输入对应LED照明控制输出。有四种可选功能,由T1和T2引脚输入状态决定上电前。详情如下:
1、T1 = 1,T2 = 1:无亮度记忆,突然点亮和关闭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2、T1 = 0,T2 = 1:无亮度记忆,逐渐点亮和关闭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3、T1 = 1,T2 = 0:带亮度记忆,逐渐点亮和关闭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4、T1 = 0,T2 = 0:LED三段触摸调光功能。

二、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如下:
1、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
2、点击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小于550ms)时,可实现灯光的亮灭控制。一次点击触摸,灯亮;再一次点击触摸,灯灭。如此循环。灯光点亮或关灭时,无亮度缓冲。且灯光点亮的初始亮度固定为全亮度的50%。
3、长按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大于550ms)时,可实现灯光无级亮度调节。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增加,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松开时刻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大亮度后不再变化;再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降低,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松开时刻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小亮度后不再变化。如此循环。
4、点击触摸和长按触摸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使用,相互之间功能不受干扰和限制。

三、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在点击触摸开灯和关灯时,通过使灯光由一个较低亮度缓慢平滑过渡到开灯初始亮度,在点击触摸关灯时,使灯光由当前亮度缓慢平滑降低直至关灭,从而达到亮度缓慢变化的视觉缓冲效果,起到保护眼睛和视力的效果。

楼主:
四、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亮度记忆功能。即在电源不断电的情况下,每次点击触摸关灯时的亮度会被记忆,下次点击触摸开灯时会以此亮度作为初始亮度。在电源掉电的情况下,重新上电后的第一次点击触摸开灯,初始亮度固定为全亮度的50%。

五、LED三段触摸调光功能
1、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
2、每次点击触摸,灯光亮度按低亮度→中亮度→高亮度→灭依次循环变化。

六、灵敏度的调节
电容容值越大,灵敏度越高;电容容值越小,灵敏度越低。
调节触摸灵敏度参见下表:

七、注意:恒压的调光器输出接LED时,必须串上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计算方法:R = (Vi - Vled)/ Io
其中,Vi为输入电压 ,Vled是所有LED灯的总压降,Io为灯串的总电流。计算时应该考虑Vi、Vled的浮动范围。一般电池充满电时候Vi会偏大。LED热起来后,Vled会下降!防止过电流烧毁模块或者灯珠。

楼主:
电容无级触摸调光模块调试小提示
   如果调试时出现误触发,或者不触发,可能以下原因造成:
   a)触摸线过粗
   b)触摸线过长
   c)铜皮不够大
   d)靠近开关电源端受干扰
   e)触摸参数C1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