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用i2c oled12864显示总是在初始值,为什么呀,小白一个,求解答

楼主(2020-12-2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12c5a.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ad_0,ad_1,ad_2,ad_3;

显示有问题

显示有问题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OledDisplay( int temp )
{
        float tp;
        if(temp < 0)
  {
         OLED_Asc_Str8x16(40,3,"-");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OLCD_Num(temp);
}

void main(void)
{
        int tempp=0;
        OLED_Init();//OLED初始化
        delay(9000);
        OLED_CLS();                                  //清屏        delay(9000);
  while(1)
  {
//=======温度显示=======//
          OledDisplay(Ds18b20ReadTemp());
          OLED_Ch_Str16(0,3,"水温");
//          delay(6000);
//          OLED_CLS();
        }

}

楼主:
这是oled的显示

void OLED_Asc_Str8x16(unsigned char x,y,unsigned char *po)
{
        unsigned char i,str_len;
        str_len = strlen(po);
  if(x>128){x=0;y++;}
        for(i=0;i<str_len;i++)
        {
                OLED_NxM_char((x+i*8),y,8,16,&Asc8x16[(po[i]-0x20)*16]);
        }
}

//=============动态显示,用于温度采集============//
void OLCD_Num (unsigned char x,y,dot,unsigned int data1)
{
          unsigned char translateData[6];
    translateData[0] = data1 % 10000 / 1000 + '0';
    translateData[1] = data1 % 1000 / 100 + '0';
          translateData[2] = '.';
          translateData[3] = data1 % 100 / 10 + '0';
    translateData[4] = data1 % 10 + '0';
    translateData[5] = '\0';
          OLED_Asc_Str8x16(x,y,translateData);
}

网友A:
你得这样,先用数码管或者串口 把DS18B20调试好 ,然后再调试OLED 先用一个假设值 看看显示正不正常。
然后再两者结合。具体的 可以看看人人学会单片机的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这样,先用数码管或者串口 把DS18B20调试好 ,然后再调试OLED 先用一个假设值 看看显示正不正常。
然 ...

用LCD12864显示是正确的,但是转化到oled就不行了

网友B:
你调用OLCD_Num(temp)函数只给一个实参,而void OLCD_Num (unsigned char x,y,dot,unsigned int data1)函数有4个形参!正常编译时出错或者警告,可能你的编译器容错率较高,编译通过了!

网友C:
工程源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LCD12864显示是正确的,但是转化到oled就不行了

OLED 不带字库的,要求你字节刷字模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