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DS3231+TM640+数码管作了个时钟,上电运行几秒就停止,不知原因何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27):
如果不用板载USB供电,改用面包板上的3.3V电源,用杜邦线引到板上的IO口上,则一切运行正常,只是数码管的亮度有所变暗。

网友A:
如果不用板载USB供电,而用面包板上的3.3V电源通过杜邦线引到系统板上的IO口上,则程序运行正常,只是数码管的亮度有所变暗。

网友A:
如果不用板载USB供电,而用面包板上的3.3V电源通过杜邦线引到系统板上的IO口上,则程序运行正常,只是数码管的亮度有所变暗。c:\03.jpg

网友B:
也就是说换个供电就解决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换个供电就解决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

不知道原因在哪!另加,我不想外接电源,因为板载USB上电后还能工作7--8秒钟,说明是USB插座以后某个原件或某部电路有问题或不稳定造成的。
1)可能是5V转3.3V电源模块的问题 2)或加电容消除杂波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