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产生PWM问题

楼主(2020-12-27):
求大神帮我看下    一直不能产生PWM波形,芯片是STM32F030C8T6,PWM_PER=1024,PWM_PSC=512.

程序如下:
void PWM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1);//GPIO_AF_0  GPIO_AF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PWM_PE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WM_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1,0,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这个程序B.13口输出高电平,库函数里注释的TIM1复用应该是AF0或者AF2,改了的话就是低电平,始终没有PWM产生,搞不懂了

楼主:
自己顶自己 请大神帮忙看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说错哪了?你复用都没复用对。TIM1的复用是AF2,你使用了AF1复用成其他功能,怎么输出PWM

楼主:
跑SW调试 程序到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之后端口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