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400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
在一个制作中用到需要用到5V供电,当然插着USB是很好的选择,但我需要离线使用,就用到锂电池,这时找到了一款锂电池的充电芯片TP5400。
TP5400可以输入5V给电池充电,同时还能升压输出5V来给后面电路使用。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图如下:

按照上面这个电路连接好,能正常工作,输出5V,误差不大。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他在充电期间升压电路会停止工作。
这就意味着当我外部供电时,系统会得不到供电。
于是,我在电路是加了两个二极管,如下:

这时,又有问题了,二极管有0.7V的压降,以前的电路对5V并不敏感,5V小一点也正常工作了。
而现在正在做的系统,5V小了就不稳定。

我就想,二极管会有压降,如果不用二极管会怎么样?

这时就把输入的5V直接引到了本该输出5V的引脚上来了。
因为之前已经证实过这个芯片输出的5V是达标的,再加上USB的5V也是标准的,所以理论上这时供给系统的5V也是足够的。而实际上按这个电路连接,并不成功!
电池是一直连接在电路上的,按标准电路工作时,
当有输入5V时,芯片给电池充电,这时升压电路不工作,不会输出电压,这时我把5V引到输出端,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是,假如没有外接USB供电,芯片升压电路工作了,输出5V,因为我把线路连通了,5V又引到输入端,输入端发现有输入,开启充电模式,关闭升压,然后就在充电和放电两者之间循环死了。
--------------------------------------------------------------
我要问的问题是:
我还有什么方法能满足我的需求?
我需要不外接USB时,使用电池供电;当外接USB时,给电池充电,同时给系统供电。

网友A(2020-12-28):
D302/D303用肖特基二极管试试。另外如果负载电流较大C303容量小了点,建议使用470uf高频电解电容。

网友B:
需要使用一种称为电源直通的方法,该方法使用外部电源开关或充电IC来管理电池充电和系统电源路径。

网友C:
加个主副电源切换电路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302/D303用肖特基二极管试试。另外如果负载电流较大C303容量小了点,建议使用470uf高频电解电容。

实际使用中,这个电流足够给负载供电。还是跟数据手册上的用47uF吧。肖特基二极管我也有考虑过,他的压降大概为0.4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主副电源切换电路就好了,

你的电路或许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E:
用TP5410不就解决了么?搞那么复杂干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或许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需要不外接USB时,使用电池供电;当外接USB时,给电池充电,同时给系统供电。"
你的需求不是这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TP5410不就解决了么?搞那么复杂干么

其实,这两款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F:
你的解决了吗?使用PMOS管,我可以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解决了吗?使用PMOS管,我可以教你

没有。数据手册上有这么一个电路。

但是照着做并不成功。

网友G:
有没有试过这个电路?

网友H(2021-03-14):
我也是遇到了TP5400这个坑,目前的问题是芯片给锂电池充电时,5V输出口电压基本上就是4.0V,后来考虑TP5410的经典应用电路图,接了个PMOS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向VCC那边的5V借电,但是不管是加了电流反灌还是直接VCC的5V导线直接接到VOUT,VOUT还是被拉低到了4.0V,目前考虑是VCC端的5V供电电流不够所以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I(2021-11-29):
tp5400  电池会不会过放电了? 我做了一个,怎么感觉老是电池过放

网友J(2023-11-25):
您好,想请教下TP5400输出电压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接上USB供电会一直给电池进行充电,但是我也需要输出5V的电

网友K:
充电保护和升压电路分开会好点,多3毛钱成本,可靠性高很多。大部分此类IC都不支持边充边放。电池厂家也不建议边充边放。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充电保护和升压电路分开会好点,多3毛钱成本,可靠性高很多。大部分此类IC都不支持边充边放。电池厂家也不 ...

您好,我想请问下充电保护和升压电路分开怎么做呢?

网友L:
取消D302,D303使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想请问下充电保护和升压电路分开怎么做呢?

做两套TP5400,一个只负责充电,另一个只负责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