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28单片机基础例程分享

楼主(2020-12-28):
1、流水灯
/*
硬件环境:atmega128开发板
软件环境:CodeVisionAVR-C
*/
#include <mega12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nt;
void timer1_init()
{
    TCCR1B=0X00;   //先停止定时器1
    TCNT1H=0XF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CNT1L=0XBE;
    TCCR1A=0X00;   //启动定时器1
    TCCR1B=0X05;   //使用1024分频
}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0XF0;      //重载定时器初值
      TCNT1L=0XBE;
      DDRE|=1<<2;
      PORTE|=1<<2;
      DDRA=0xff;
      PORTA=cnt;        //输出led的值到端口B
      cnt++;
      if(cnt==255)
      cnt=0;
}

void main()
{
    //DDRB=0XFF;
    SREG|=0X80;
    TIMSK=0X04;
    timer1_init();
    while(1)
    {;
    }
}
2、AD转换+数码管显示
/***************************************************************************/
/*ADC测试程序                                          */
/*目标器件:ATmega128                                  */
/*晶振:RC 8MHZ                                       */
/*编译环境:ICCAVR 7.13A                                 */
//Aref接AVCC(+5V),采用Aref作参考电压
/*用数码管显示AD转换的结果*/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数码管段码表*******************************/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adc_rel=0;
/****************************************************************************
函数功能:ADC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adc_init(void)
{
DDRF&=0XFE;      //PORTF0设置为输入,即作为ADC0口输入模拟电压
PORTF&=0XFE;  //PORTF0设置为输入低电平
ADCSRA=0x00;  //关ADC
ADMUX = 0X00;       //采用Aref作为参考电压,ADC0单端输入,右对齐
ACSR=(1<<ACD);
ADCSRA = (1<<ADEN)|(1<<ADSC)|(1<<ADATE)|(1<<ADIE)|(1<<ADPS2)|(1<<ADPS1);
//ADEN,启动ADC;ADSC,ADC开始转换;ADIE,ADC中断使能;ADPSx,设置分频因子64
}
/****************************************************************************
函数功能:ADC中断函数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void)
{
   //int data_h,data_l;
  //data_l=ADCL;
  //data_h=ADCH;
  ADCSRA = 0x00;
  ADCSRA = (1<<ADEN)|(1<<ADSC)|(1<<ADIE);
  adc_rel=ADC;
  /*
  if(adc_rel>0x1ff)
  {
     PORTA|=1<<2;
  }
  else
      PORTA&=~(1<<2);
   */
}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0;i<1800;i++);
}
/****************************************************************************
函数功能: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k)//发光二极管显示初始化
{
  DDRE|=1<<2;
PORTE|=1<<2;
DDRA=0XFF;
PORTA=k;
}
#define SS 0
#define SCK 1
#define MOSI 2
#define MISO 3
#define SS_H() PORTB|=(1<<SS)
#define SS_L() PORTB&=~(1<<SS)

#define led0_en() {DDRB|=1<<4;PORTB|=(1<<4);}     //开第一个数码管的位选
#define led0_dis() {DDRB|=1<<4;PORTB&=~(1<<4);}    //关第一个数码管的位选
#define led1_en() {DDRB|=1<<5;PORTB|=(1<<5);}
#define led1_dis() {DDRB|=1<<5;PORTB&=~(1<<5);}
#define led2_en() {DDRB|=1<<6;PORTB|=(1<<6);}
#define led2_dis() {DDRB|=1<<6;PORTB&=~(1<<6);}
#define led3_en() {DDRB|=1<<7;PORTB|=(1<<7);}
#define led3_dis() {DDRB|=1<<7;PORTB&=~(1<<7);}
#define OE 7
#define point   3
#define dp  7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1,2,3,4
                                 0x6D,0x7D,0x07,0x7F,0x6F,             //5,6,7,8,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a,b,c,d,e,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ed_buffer[4];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完成spi的初始化*/
void spi_init(void)
{
   DDRB |= (1<<MOSI)|(1<<SCK)|(1<<SS);//设置MOSI,SCK输出
   SPCR = (1<<SPE)|(1<<MSTR)|(1<<SPR0)|(1<<SPR1);//使能SPI,主机模式
}
/*spi主机传送数据*/
void SPI_MasterTransmit(char Data)
{
   /* 启动数据传输 */
   SPDR = Data;
   /* 等待传输结束 */
   while(!(SPSR & (1<<SPIF)))
   ;
}
/*完成对HC595的初始化*/
void HC_595_init(void)
{
DDRC |= (1<<OE);   //设置PORTC7为输出
PORTC &= (1<<OE);  //输出高电平,使能595
PORTB = 0x0F;      //同时打开四个数码管的位选
spi_init();
led_buffer[0]=16;  //初始化数码管段码
led_buffer[1]=16;
led_buffer[2]=16;
led_buffer[3]=16;
}
/*HC595完成传送数据*/
void HC_595_OUT(unsigned char data)
{
   SS_L();
  SPI_MasterTransmit(data);
   SS_H();
}
void leddis_update(void)
{
  /*最低位数码管,第四个数码管*/
  if(point==0)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3]]|(1<<dp));
  else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3]]);
  led0_en();
  delay_nus(60);
  led0_dis();

  if(point==1)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2]]|(1<<dp));
  else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2]]);
  led1_en();
  delay_nus(60);
  led1_dis();

  if(point==2)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1]]|(1<<dp));
  else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1]]);
  led2_en();
  delay_nus(60);
  led2_dis();

  /*最高位数码管,第一个数码管*/
  if(point==3)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0]]|(1<<dp));
  else
  HC_595_OUT(table[led_buffer[0]]);
  led3_en();
  delay_nus(60);
  led3_dis();

}
void display_led(unsigned int data)
{
  if(data>9999)
  {
     HC_595_OUT(0xFF);//当计数大于9999时,四个数码管同时输出8
  PORTB|=((1<<4)|(1<<5)|(1<<6)|(1<<7));
  }

else if(data>999)
{
  led_buffer[0]=data/1000;
  led_buffer[1]=(data%1000)/100;
  led_buffer[2]=(data%100)/10;
  led_buffer[3]=data%10;
  leddis_update();
}

else if(data>99)
{
  led_buffer[0]=data/1000;         //关闭最高位的那个数码管
  led_buffer[1]=(data%1000)/100;
  led_buffer[2]=(data%100)/10;
  led_buffer[3]=data%10;
  leddis_update();
}

  else if(data>9)
  {
  led_buffer[0]=data/1000;
     led_buffer[1]=16;
     led_buffer[2]=(data%100)/10;
     led_buffer[3]=data%10;
     leddis_update();
}
else
  {
  led_buffer[0]=data/1000;
     led_buffer[1]=16;
     led_buffer[2]=16;
     led_buffer[3]=data%10;
     leddis_update();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num=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8F; //setup
TCNT1L = 0x81;
OCR1AH = 0x70;
OCR1AL = 0x7F;
OCR1BH = 0x70;
OCR1BL = 0x7F;
OCR1CH = 0x70;
OCR1CL = 0x7F;
ICR1H  = 0x70;
ICR1L  = 0x7F;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5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0x8F;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81;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countnum++;
if(countnum>9999) countnum=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timer1_init();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HC_595_init();
  adc_init();
  SEI();//开全局中断变量
  display(0);
  while(1)
  {
    delay();
    display_led(adc_rel/1024.0*5*1000);
  }
}
3、对EEPROM进行读写操作
/************************************************
文件:main.c
用途:
注意:内部8M晶振
************************************************/
#include "config.h"
/*向EEPROM里面写入数据
输入量:地址,数据*/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uiAddress,unsigned char ucData)
{
while(EECR&(1<<EEW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EEAR = uiAddress;     //地址
EEDR = ucData;      //数据
EECR |=(1<<EEMWE);     //置位EEMWE,主机写使能
EECR |=(1<<EEWE);     //置位EEWE,写使能,启动写操作
}
/*从EEPROM指定的地址里面读出相应的数据*/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uiAddress)
{
while(EECR&(1<<EEW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EEAR = uiAddress;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CR |=(1<<EERE);       //读使能
return EEDR;            //返回读入EEDR里面的数据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23;
unsigned char data;
HC_595_init();
EEPROM_write(0x01,temp);
data=EEPROM_read(0x01);
while(1)
  {
   Seg7_Led_display(data);  //调用显示函数将写入的数据又读出来
}
}

4、定时器0(轮循方式)
/*定时器0和2(均为八位的定时计数器)有四种工作模式,此例是工作在普通模式。
在此模式下,计数器不断的累加,当计数到最大值0xff后返回到0x00重新开始,在TCNT0
为0 的同时,T/C溢出标志TOV0置位*/
//使用轮循方式,当TIFR溢出时,uc_led加1,输出到led时期发光
//TIFR中断标志寄存器
#include <iom12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uc_led,k;
void main()
{
//设置数码管输出高电平
DDRE|=1<<2;
PORTE|=1<<2;
DDRA=0XFF;
PORTF=0XFF;

TCNT0=0X00;//设定定时计数器的初值为0
TCCR0=0X05;//使用1024分频(共有7种时钟)
uc_led=0;
k=0;

while(1)
{
  while(!(TIFR&0X01));//循环检测TIFR中的溢出标志是否有效
  //PORTA=uc_led;
  uc_led++;
  if(uc_led==255)
   {uc_led=0;
  k++;
if(k==255)
   k=0;
   PORTA=k;
}
TIFR|=0X01; //写1到TIFR的TOV0位清除溢出标志为TOV0
}
}
5、定时器0中中断
/***************************************************************************/
/*定时器T0测试程序                                      */
/*目标器件:ATmega128                                  */
/*晶振:RC 8MHZ                                       */
/*TCCRn定时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TCNTn计数器,不断的计数
  TIMSK定时计数器中断屏蔽寄存器
  TIFR中断标志寄存器
*/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全局变量*********************************/
int k;
/****************************************************************************
函数功能:端口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port_init (void)
{
   DDRE|=1<<2;
  PORTE|=1<<2;
  DDRA=0XFF;
  PORTA=0XFF;
}
/****************************************************************************
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0 = 0x3c;
   OCR0  = 0x00;
   TCCR0 = 0x05; //1024分频
}
/****************************************************************************
函数功能: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3c;
   k=k+1;
   if(k>150)
   {
   k=0;
   PORTA ^= 0x01;
   }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 (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TIMSK = 0x01;    //T0溢出使能
   SEI();      //enable interrup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