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例程,测试OK

楼主(2020-12-28):
#include "CC110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SM_Uart.h>

uint8_t PartID_BUF=0; //@addr"0x30"
uint8_t VersionID_BUF=0; //@addr"0x31"
uint8_t FrequesBias_BUF=0; //@addr"0x32"
uint8_t LQIVal_BUF=0;         //@addr"0x33"
uint8_t RSSI_BUF=0; //@addr"0x34"
uint8_t MARCSTATE_BUF=0; //@addr"0x35"
uint8_t WORTIME1_hBUF=0; //@addr"0x36"
uint8_t WORTIME1_lBUF=0;         //@addr"0x37"
uint8_t WORTIME1_BUF=0; //@addr"0x38"
uint8_t VCO_VC_DAC_PLL_BUF=0; //@addr"0x39"
uint8_t TXBYTESunderOverflow_BUF=0; //@addr"0x3A"
uint8_t TXBYTESOverflow_BUF=0;//@addr"0x3B"
uint8_t RCCTRL1_STATUS_BUF=0;//@addr"0x3C"
uint8_t RCCTRL0_STATUS_BUF=0; //@addr"0x3D"
uint8_t CC1101_FOCCFG_BUF=0;//
uint8_t CC1101_WORCTRL_BUF=0;//
uint8_t CC1101_FSCAL3_BUF=0;//
uint8_t CC1101_FSCAL2_BUF=0;//
uint8_t CC1101_FSCAL1_BUF=0; //
uint8_t CC1101_FSCAL0_BUF=0;//
uint8_t CC1101_TEST2_BUF=0; //
uint8_t CC1101_TEST1_BUF=0;//
uint8_t CC1101_MCSM1_BUF=0; //

//const char *SendStrings="demoBoard";
uint8_t rxBuffer[64] = {0};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 0;
   //SysClkInit();
   //System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UART1_Init(9600);
         Delay_init();
         LED_Init();

         CC1101_SPI2_Init();
         CC1101Init( );

         for( i = 0; i < 6; i++ )
         {
                        Led_Flashing(LED1);
                        Delay_500Ms(1);
         }
  #if 0  //read status register
  PartID_BUF=CC1101ReadReg(CC1101_PARTNUM);//读芯片部件号@addr"0x30"
        VersionID_BUF=CC1101ReadReg(CC1101_VERSION);//读芯片版本号@addr"0x31"
        FrequesBias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REQEST);//读解调器频偏@addr"0x32"
        LQIVal_BUF=CC1101ReadReg(CC1101_LQI);//读链路质量解调器评估@addr"0x33"
        RSSI_BUF=CC1101ReadReg(CC1101_RSSI);//读接收信号强度指示@addr"0x34"
        MARCSTATE_BUF=CC1101ReadReg(CC1101_MARCSTATE);//读主无线控制状态机状态@addr"0x35"
        WORTIME1_hBUF=CC1101ReadReg(CC1101_WORTIME1);//读WOR 时间的高字节@addr"0x36"
        WORTIME1_lBUF=CC1101ReadReg(CC1101_WORTIME0);//读WOR 时间的低字节@addr"0x37"
        WORTIME1_BUF=CC1101ReadReg(CC1101_PKTSTATUS);//当前 GDOx 状态和数据包状态@addr"0x38"
        VCO_VC_DAC_PLL_BUF=CC1101ReadReg(CC1101_VCO_VC_DAC);//读校准模块的当前设置@addr"0x39"
        TXBYTESunderOverflow_BUF=CC1101ReadReg(CC1101_TXBYTES);//读下溢和字节数@addr"0x3A"
        TXBYTESOverflow_BUF=CC1101ReadReg(CC1101_RXBYTES);//溢出和字节数@addr"0x3B"
        RCCTRL1_STATUS_BUF=CC1101ReadReg(CC1101_RCCTRL1_STATUS);//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C"
        RCCTRL0_STATUS_BUF=CC1101ReadReg(CC1101_RCCTRL0_STATUS);//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D"
        #endif

        #if 0  //configuration register
  PartID_BUF=CC1101ReadReg(CC1101_IOCFG0);//读芯片部件号@addr"0x30"
        VersionID_BUF=CC1101ReadReg(CC1101_IOCFG2);//读芯片版本号@addr"0x31"
        FrequesBias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IFOTHR);//读解调器频偏@addr"0x32"
        LQIVal_BUF=CC1101ReadReg(CC1101_PKTCTRL0);//读链路质量解调器评估@addr"0x33"
        RSSI_BUF=CC1101ReadReg(CC1101_CHANNR);//读接收信号强度指示@addr"0x34"
        MARCSTATE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SCTRL1);//读主无线控制状态机状态@addr"0x35"
        WORTIME1_hBUF=CC1101ReadReg(CC1101_FREQ2);//读WOR 时间的高字节@addr"0x36"
        WORTIME1_lBUF=CC1101ReadReg(CC1101_FREQ1);//读WOR 时间的低字节@addr"0x37"
        WORTIME1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REQ0);//当前 GDOx 状态和数据包状态@addr"0x38"
        VCO_VC_DAC_PLL_BUF=CC1101ReadReg(CC1101_MDMCFG4);//读校准模块的当前设置@addr"0x39"
        TXBYTESunderOverflow_BUF=CC1101ReadReg(CC1101_MDMCFG3);//读下溢和字节数@addr"0x3A"
        TXBYTESOverflow_BUF=CC1101ReadReg(CC1101_MDMCFG2);//溢出和字节数@addr"0x3B"
        RCCTRL1_STATUS_BUF=CC1101ReadReg(CC1101_DEVIATN);//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C"
        RCCTRL0_STATUS_BUF=CC1101ReadReg(CC1101_MCSM0);//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D"

        CC1101_FOCCFG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OCCFG);//溢出和字节数@addr"0x3B"
        CC1101_WORCTRL_BUF=CC1101ReadReg(CC1101_WORCTRL);//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C"
        CC1101_FSCAL3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SCAL3);//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D"
  CC1101_FSCAL2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SCAL2);//溢出和字节数@addr"0x3B"
        CC1101_FSCAL1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SCAL1);//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C"
        CC1101_FSCAL0_BUF=CC1101ReadReg(CC1101_FSCAL0);//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D"
  CC1101_TEST2_BUF=CC1101ReadReg(CC1101_TEST2);//溢出和字节数@addr"0x3B"
        CC1101_TEST1_BUF=CC1101ReadReg(CC1101_TEST1);//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C"
        CC1101_MCSM1_BUF=CC1101ReadReg(CC1101_MCSM1);//最近的 RC 振荡器校准结果@addr"0x3D"
        #endif

   while(1)
   {
                  #if 0
                  i=CC1101RxPacket(rxBuffer);                //接收字节
                  if(i!=0)
                  {
                                Led_Flashing(LED1);

                          UART1_TxBytes(rxBuffer,i);//RF rec pktlen
                  }
                  #elif 0
      if(CC1101_GET_GDO0_STATUS( )==0)   //发送/接收开始->GDO0=0
                  {
        LED_ON(LED2);
                          i=CC1101RxPacket(rxBuffer );
                          UART1_TxBytes(rxBuffer,i);//RF rec pktlen

                                CC1101SetIdle();
                  }
      #else
                  CC1101ClrRxBuff();
      CC1101SetTxRxMode(RX_MODE);
                  Delay_500Ms(1);
                        Delay_500Ms(1);
                        Delay_500Ms(1);
                        Delay_500Ms(1);

      //CC1101ReceivePacket(rxBuffer,19);
                        i=CC1101RxPacket(rxBuffer );
                        //UART1_TxBytes(rxBuffer,i);//RF rec pktlen
                        //CC1101SetIdle();
                        if(i!=0)
                        {
                          Led_Flashing(LED1);
                        }

                        #endif
      //Delay1_MS(5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