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小车代码

楼主(2020-12-2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1=P1^0;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2=P1^1;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3=P1^2;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sbit IN4=P1^3; //定义电机驱动信号输出端

uchar rev=0; //蓝牙接收缓存值
bit flag=0;        //接收标志
/********************************************************************
* 名称 :qianjin()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前进,整车表现为前进。
***********************************************************************/
void qianjin()
{
         IN1=1;    IN2=0;
   IN3=1;    IN4=0;
}

/********************************************************************
* 名称 :houtui()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后退,整车表现为后退。
***********************************************************************/
void houtui()
{
   IN1=0;    IN2=1;
   IN3=0;    IN4=1;
}
/********************************************************************
* 名称 :zuozhuan()
* 功能 : 电机1后退,电机2前进,整车表现为左转。
***********************************************************************/
void zuozhuan()
{
   IN1=0;    IN2=1;
   IN3=1;    IN4=0;
}
/********************************************************************
* 名称 :youzhuan()
* 功能 : 电机1前进,电机2后退,整车表现为右转。
***********************************************************************/
void youzhuan()
{
   IN1=1;    IN2=0;
   IN3=0;    IN4=1;
}
/********************************************************************
* 名称 :tingche()
* 功能 : 电机1停止,电机2停止,整车表现为停止。
***********************************************************************/
void tingche()
{
   IN1=0;    IN2=0;
   IN3=0;    IN4=0;
}
//*******************************************************************
//功能:原地旋转逆
//名称:xuanzhuan
//*******************************************************************
void xuanzhuan()
{
        IN1=0;    IN2=1;
        IN3=1;    IN4=0;
}
//*******************************************************************
//功能:原地旋转顺
//名称:xuanzhuan
//*******************************************************************
void sxuanzhuan()
{
        IN1=1;    IN2=0;
        IN3=0;    IN4=1;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串口中断
***********************************************************************/
void Com_Init(void)//9600bps@11.0592MHz
{
        TMOD = 0x20;//定时工作方式2  定时器1八位自动重装载
        PCON = 0x00;//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  设置波特率 9600
        TH1 = 0xFd; //设置高八位初值
        TL1 = 0xFd;//设置低八位初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if(RI)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ev=SBUF;//数据传输缓存
                RI = 0;//清零
                flag=1; //置一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gongneng()//功能
{
  switch(rev)//缓存数据
                {
                        case 'E': tingche(); break;
                        case 'A': qianjin(); break;
                        case 'B': houtui(); break;
                        case 'C': zuozhuan(); break;
                        case 'D': youzhuan(); break;
                        case 'X': xuanzhuan(); break;
                        case 'Y': sxuanzhuan(); break;
                        default:break;
                }
  flag=0;//标志清零
}
//-----------------------------------------------------------------------------------------------------------
void main()
{
    Com_Init();//初始化
    while(1)//循环结构,选择函数控制小车的状态
        {
          if(flag)gongne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