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写好的数据,但用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却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28):
用串口发送数据,然后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但接收到的数据和程序里写的数据不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串口发送的数据:uchar send[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
这是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跟程序里的数据不一样,请问大家这是哪里错了啊?

后来我又把发送的数据全部改成了0X00,结果如下
结果接收到的是这个

这是完整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9];//接收
uchar send[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发送数据
uchar num=0;
int i;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 |=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SCON=0x50; //REN RI TI,RI为0,TI为0
//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TH1=0xfD;//9600bps@11.0592
TL1=0xfD;
TR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EA=1;//cpu总中断允许位,1为开放中断
ES=1;// 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m=0;
        init();
  while(1)
        {
         EA=0;//关中断

         for(i=0;i<8;i++)
                {
                  SBUF=send[i];//发送数据
                        while(TI==0);
      {
                                         }                        //数据发送结束时TI自动置1
                        TI=0;
                }
                EA=1;//开中断
                delay(1000);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4
{
                RI=0; //RI置0
          rec[num]=SBUF;
        if(rec[0]==0x01)
                {
       num++;
                         if(num>=9)
                         {
                                 num=0;
                         }
                }
}

网友A(2022-04-18):
11楼说出了正解,鉴定完毕

网友B(2020-12-29):
波特率不对吧

网友C:
仿真器一步一步调试啊

网友D:
#include "all.h"
bit Uart1_Flag=1;
u8 code Uart1_Up_Symbol_Buffer[30]={"\r\n温度:  遥控解码:  超声波:mm"};
u8 xdata Uart1_Up_Num_Buffer[10];
void Uart1_Init()
{
        SM0=0;
        SM1=1;
        REN=1;
        //SCON|=0x50;

        PCON&=0x3f;
        AUXR|=0x01;
        AUXR|=0X14;
        T2H=0xfc;
        T2L=0xf3;
        ES=1;
}

void Uart1_Up_Data_Drive()
{
        static u8 xdata count=0;
        if(Uart1_Flag)
        {
                Uart1_Flag=0;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1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0];break;
                        case 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break;
                        case 3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break;
                        case 4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3];break;
                        case 5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4];break;
                        case 6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5];break;
                        case 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6];break;
                        case 8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0];break;
                        case 9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1];break;
                        case 10 :SBUF=Uart1_Up_Num_Buffer[2];break;
                        case 11 :SBUF=Uart1_Up_Num_Buffer[3];break;

                        case 1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7];break;
                        case 13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8];break;
                        case 14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9];break;
                        case 15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0];break;
                        case 16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1];break;
                        case 1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2];break;
                        case 18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3];break;
                        case 19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4];break;
                        case 20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5];break;
                        case 21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6];break;
                        case 2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7];break;
                        case 23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5];break;
                        case 24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6];break;

                        case 25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8];break;
                        case 26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19];break;
                        case 2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0];break;
                        case 28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1];break;
                        case 29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2];break;
                        case 30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3];break;
                        case 31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4];break;
                        case 32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5];break;
                        case 33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6];break;
                        case 34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7];break;
                        case 35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8];break;
                        case 36 : SBUF=Uart1_Up_Num_Buffer[9];break;
                        case 37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7];break;
                        case 38 : SBUF=Uart1_Up_Symbol_Buffer[28];break;
                        case 39 :count=0;break;
                }
        }
}

void Uart1_Routine()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Uart1_ser_n=0;
        if(RI)
        {
                RI=0;
                Uart1_Flag=1;
                if(SBUF==0x7f)//9600波特率
                {
                        Uart1_ser_n++;
                        if(Uart1_ser_n>=10)
                        {
                                Uart1_ser_n=0;
                                IAP_CONTR|=0xe0;
                        }
                }
        }
        if(TI)
        {
                TI=0;
                Uart1_Flag=1;
                Uart1_Up_Data_Drive();
        }
}

一、以上代码是STC15W的,可能需要修改定时器参数。
二、主函数while大循环前面初始化IO口和Uart1_Init();
三、主函数每间隔大约500ms 执行一次Uart1_Up_Data_Drive();这个函数,确保数据能够发送。
四、串口通信,电脑发送一个字节。才能让单片机发送。
五、接收端波特率要正确,文本模式接收才能显示汉字。
六、以上代码由《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原创,也就是我本人原创,引用请备注代码出处。

网友E:
用仿真器一步一步调试,寄存器配置要按照单片机数据手册配置好了才行

网友F:
直接找个例程移植啊,不要纠结这些小玩意

网友G:
把寄存器PCON修改为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通常是不加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这点事学习一两天就能搞定,你搞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搞定?测试串口功能只发不收不必开中断。

谢谢老哥指点,谢谢指点,小弟我再回去好好想想

网友I:
老哥,串口助手点击那个文本模式,hex模式看不懂的

网友J:
上位机偶校验,那串口配置就要用方式2

网友H:
串口这点事学习一两天就能搞定,你搞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搞定?测试串口功能只发不收不必开中断。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9];//接收
uchar send[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发送数据
uchar num=0;
int i;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SCON=0x50; //REN RI TI,RI为0,TI为0
//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TH1=0xfD;//9600bps@11.0592
TL1=0xfD;
TR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 EA=1;//cpu总中断允许位,1为开放中断
// ES=1;// 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        uchar m=0;
        init();
        while(1)
        {
                EA=0;//关中断
                for(i=0;i<8;i++)
                {
                        SBUF=send[i];//发送数据
                        while(TI==0);//数据发送结束时TI自动置1
                        TI=0;
                }
                EA=1;//开中断
                delay(1000);
        }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4
{
        RI=0; //RI置0
        rec[num]=SBUF;
        if(rec[0]==0x01)
        {
                num++;
                if(num>=9)
                {
                        num=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