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干扰单片机外围电路正常工作怎么办?

楼主:
电机是24V直流泵,接入24V电源给电机供电,板子上画了一个DC-DC降压降到5V来给单片机使用,板子上还画了一个继电器模块让51来控制电机,
问题来了,电机一启动,干扰就来了,LED乱闪,按键抖动严重,单片机不受控制(程序内部有按键消抖)。  但又不像单片机被干扰了,因为单片机定时器仍正常工作,应该是PCB电路被严重干扰。
,怎么才能消除电机带来的干扰,愁死了,
给电机并联一个10uF的独石电容,情况好了一些,但还是有些不受控制。请问该怎么办?半路出家,电路知识懂得又不太多,受限于板子大小,也不能加太多东西。

继电器模块,电机接COM端和GND

继电器模块,电机接COM端和GND

降压模块,24V降5V

降压模块,24V降5V

网友A(2021-01-04):
加个隔离模块

网友B:
可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C:
有刷电机的火花干扰确实严重,换个无刷电机试试

网友D:
解决单片机受干扰要从多个方面着手。硬件设计不合理、PCB直线不合理、电源滤波不合格、程序设计有缺陷,都会造成单片机系统不稳定。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E:
我用AVR单片机驱动一个12V水泵、一个继电器、一个可控硅、两个18B20、一个HX711、12个数码管、6个感应开关,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干扰,建议楼主换单片机,AVR应该可以,抗干扰最强的是PIC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图:

这样就行了

我这个电机是个直流24V泵,没有地该怎么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很大可能是电源问题,24V降5v后的47uH的电感是多大的。

电源问题?我不太理解你说的,

网友I:
呵呵~抛弃5v稳压电路。再加一个手机充电器代替5v稳压供vcc充电器输出电压不要大于5v哦!!

网友J:
带光耦的继电器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H:
很大可能是电源问题,24V降5v后的47uH的电感是多大的。

网友K:
24V与单片机使用的5V电源不要共地,最好采用隔离的办法。

网友G:
如图:

这样就行了

网友L:
电机的电源部分做好隔离就行

网友M:
最好加一个屏蔽罩,效果才会好

网友N:
电容C6能加大点吗?单片机也要用抗干扰好点的!

网友O:
一般电机负载只会影响模拟输入,比如ADC。逻辑电平受干扰较小。
1.首先要保证你的电源功率是电机功率的2-3倍以上,因为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较大,不会因启动电机而掉电。要么电机就用三级管或MOS管驱动,使用PWM软启动。
2.电机的地和单片机地使用一点接地,在VIN+和C6之间串一个几百uH电感,可降低单片机电源干扰。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这样接吗?

二极管方向反了。。

网友Q:
在直流电动机转子上增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R:
二极管加电容进行隔离

网友S:
电路板挖空,使用光耦隔离试试

网友T:
通过光耦来控制继电器,电源做好电磁隔离和TVS消尖峰,

网友U: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只有一个电源的话,电机启动瞬间会有大电流, P = UI,电池的功率几乎全在电机那里,单片机经常会重启和跑飞。改其他都没有,要么加大电池输出功率,要么降低电机功耗

网友F:
引用 网友P:
电机正极再并一个4007 二极管

你说的是这样接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F:
现在问题是,我只有一个电源供电,没有办法做到隔离

从后往前做成本会越来越大收效会越来越好,仅此而已。
其实也想一块钱买栋大别野外加点土的

网友P:
电机正极再并一个4007 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V:
独立供电、加屏蔽罩......吸收电路的作用是有限的,隔离是硬道理。

现在问题是,我只有一个电源供电,没有办法做到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用了外部中断?这是最容易接收干扰的

没有,就是普通IO口

网友I:
用了外部中断?这是最容易接收干扰的

网友V:
独立供电、加屏蔽罩......吸收电路的作用是有限的,隔离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