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1-wire、TWI通讯,他们三种通讯方式之间都有哪些区别?谁了解过的,用通...

楼主:
串口通讯、1-wire、TWI通讯,他们三种通讯方式之间都有哪些区别?谁了解过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的说下。谢谢

网友A(2020-12-30):
这东西只能意会。找一些带这方面通讯协议的IC,用单片机 实操一下,就绝对了解了

网友B:
楼主,还是找一个实例,练一下

网友C:
一、串口通信,使用两条数据通道分别完成收和发。数据传输过程只受时间控制。包括485线路传输。
参考我分享到51hei的代码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二、单总线,一根线分时完成收和发、有非常严格的电平时序。参考我分享到51hei的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5-1.html

三、至于TWI协议 那就是IIC协议的进化。IIC是原始,TWI是现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只能意会。找一些带这方面通讯协议的IC,用单片机 实操一下,就绝对了解了

很多时候真的说不出来  关于那些通讯方式的事情  比如串口  IIC  SPI  看起来不都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可以用多少车道来衡量  或者说是快车道和慢车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串口通信,使用两条数据通道分别完成收和发。数据传输过程只受时间控制。包括485线路传输。
参考我分 ...

我是搞硬件的  软件的看不懂啊

网友E:
串口通讯:用于PC和PC,PC和MCU,MCU和MCU之间的中距离三线(RX,TX,GND)串行数据传输。有固定的波特率。
1wire : 用于MCU和sensor(如18B20)之间单根数据线的串行数据传输,时序要求较为严格。
TWI:TWI协议 那就是IIC协议的进化。IIC是早期的协议,TWI是更新后的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串口通讯:用于PC和PC,PC和MCU,MCU和MCU之间的中距离三线(RX,TX,GND)串行数据传输。有固定的波特率。 ...

有人说串口是双工通讯   关于这个全双工和半双工 能不能通俗的讲下  我百度了下没看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串口是双工通讯   关于这个全双工和半双工 能不能通俗的讲下  我百度了下没看懂

全双工 就是可以同时收发信号,半双工同一时间要么接收,要么发送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全双工 就是可以同时收发信号,半双工同一时间要么接收,要么发送信号

那半双工岂不是和异步一样了?一问一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