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9854这个DDS芯片的评估版里IOUTB为什么串联了一个24欧姆电阻到地?

楼主:
这段时间再研究AD9854芯片,发现他的输出是电流输出,在其官方给出的评估版中,IOUT输出是并联了一个51Ω的电阻到地的,然后他的IOUTB是串联了一个24Ω的电阻到地,这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还有一个就是他输出并联一个50欧姆电阻到地是做什么用途?难道是为了将电流输出转化为电压输出吗?这一点我非常费解,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后如果在接一个负载,那么输出阻抗就完全由负载所决定,就不是单纯的50欧姆了,这样怎么进行匹配电路的设计呢?请大神们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也许就差您的一点指点,万分感谢!

AD9854评估版电路图

AD9854评估版电路图

网友A(2020-12-29):
我不清楚你这边的作用是什么,我用的是AD9833,输出端接数字电位计可以调节波形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你这边的作用是什么,我用的是AD9833,输出端接数字电位计可以调节波形幅值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这个9854是差分输出,和您这个还不太一样

网友A:
差分输出的话加电阻会不会是匹配通信线的特性阻抗,防止信号反射,提高信号质量,防干扰的作用?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没有阻抗匹配,需要外部匹配,起到上拉的作用

网友A:
上面说错了,电阻接地是下拉的作用,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错了,电阻接地是下拉的作用,抑制反射波干扰

就是IOUT接50欧姆到地是为了形成50欧姆的特性阻抗,以边和后级电路形成匹配是吗?那么IOUTB为什么串联了一个24欧姆的电阻到地呢?这个我不太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