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5529的PWM波控制程序

楼主(2020-12-28):
///*
// *
// * 按钮调节PWM占空比
// *
// /*

#include <msp430f5529.h>

int pwm = 32;                                  //给pwm附一个初始值
volatile unsigned int flag =0;                 //优化赋值初始值flag=0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2;                         //设置1.2输出波
        P1SEL |= BIT2;

        P4DIR |= BIT7;                         //灯LED2
        P4OUT &=~BIT7;

        P2OUT |= BIT1;                         //按钮S1
        P2REN |= BIT1;

        TA0CCR0 = 64;                       //PWM周期定义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参考时钟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清除TAR计数器

        while(1)
        {
            Keyscan();

            if(flag!=0)                        //当flag不等于0时
            {
                P4OUT |= BIT7;                 //4.7LED灯亮,高电平
            }
            else
            {
                P4OUT &=~ BIT7;
            }
            TA0CCTL1 = OUTMOD_7;               //CCR1比较输出模式7:复位,定位。
            TA0CCR1 =pwm;                      //pwm占空比的定义,随pwm的变化,占空比不同
        }
}
void Keyscan()
{
    if((P2IN&BIT1) ==0)
    {
        __delay_cycles(10000);
        if((P2IN& BIT1)==0)
        {
            while((P2IN& BIT1)==0)
            {
                flag = ~flag;                  //取反
            }
            pwm = pwm-2;                 //先接示波器上看,占空比上升沿所占时间,启动的时候要低于1ms,然后按按钮,让占空比上升沿时间在1~2ms内
                                               //超过2ms,不转,低于1ms也停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