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pic16.dll

楼主(2020-12-28):
Proteus仿真报错 求助各位大佬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

这个是程序问题还是??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建议多放点信息上来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你写的汇编程序有错误,不同版本的汇编指令是不太一样的,比如aam指令在proteus的masm32中就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