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制作的DIY智能小车轮子转速慢

楼主(2020-12-29):
学长你好,为什么用普中51开发板做的小车拿起来轮子能转动,但是放在地上就走不动了,去掉l298n驱动器后轮子直接接电源转速就很快,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在线求解。

网友A:
电机力矩过小,说明驱动提供的电流有限,如果其他地方没问题那就是pwm给的占空比过小,或者缺少速度闭环导致没有办法根据负载变化调速

网友B:
看来L298驱动器不提供电动机电流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力矩过小,说明驱动提供的电流有限,如果其他地方没问题那就是pwm给的占空比过小,或者缺少速度闭环导 ...

谢谢,那么这个占空比是可以调节的吧,如何调节呢?
(大一新生学习制作智能小车遇到好多问题。)

网友C:
电源是多少V的?
之前我也遇到过,多半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加大电压吧,PWM给大点 2节18650电池供电吧

网友E:
电机空转和带载 肯定不一样啊 建议使用功率大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这个占空比是可以调节的吧,如何调节呢?
(大一新生学习制作智能小车遇到好多问题。)

程序里面肯定有设置pwm脉宽的地方的,一般是定时器的rcc值,改变这个就可以改变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是多少V的?
之前我也遇到过,多半是电压的问题。

是四节五号蓝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空转和带载 肯定不一样啊 建议使用功率大的电机

电机我也换了一遍,但是还是走不动的,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电压吧,PWM给大点 2节18650电池供电吧

四节五号蓝孚电池可以代替两节18650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肯定有设置pwm脉宽的地方的,一般是定时器的rcc值,改变这个就可以改变脉宽

这个程序有点高级,我现在只会写让轮子转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