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位抢答器,请大家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错误?

楼主(2020-12-29):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选手按钮
sbit k_1=P3^0;//主持人开始/结束按钮
sbit k_2=P3^1;//按下系统清零
sbit song=P3^7;//蜂鸣器

uint biaozhi;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数码管0-9段码

void delay(uint t)//输入数据延时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600;j++);
}
void disp(uint a,uint b)//输入数字显示内容(十位,个位)  时间用途
{
        P2=0xfe;
        P0=led[a];
        p2=0xfd;
        P0=led[b];
        delay(1000);
}

void disp2(uint a,uint b,uint c)//输入数字显示内容(十位,个位)  号牌用途
{
    uint a,b,c;
    P2=0xfc;
    P0=led[a];
    p2=0xfb;
    P0=led[b];
    delay(c*1000);
}

void clear()
{
    p2=0xf0;
    p0=led[0];
}

void keys()        //抢答程序
{ /*处于允许抢答状态,且有人按下抢答按钮  抢答之后显示数值,改变标志终止抢答*/
  //暂时未接蜂鸣器

    if(k1==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1,1000);}
    if(k2==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2,1000);}
    if(k3==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3,1000);}
    if(k4==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4,1000);}
    if(k5==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5,1000);}
    if(k6==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6,1000);}
    if(k7==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0,7,1000);}
    if(k8==0&&k1==0){song=0;delay(1);biaozhi=1;disp2(,8,1000);}
}

void time60()//60秒倒计时程序
{
        uint a=5,b=9;
        for(a>=0;a--){
    for(b<0;b--)
    disp(1,a);
    disp(2,b);
    delay(1000);
        }
}

        void ea()//显示开机界面
{
        unsigned char ci=0;
        while(ci<200)//循环200次(持续一段时间)
        {
                P2=0xfe;  //位选1
                P0=0x77;  //显示A
                delay(5);
                P2=0xfd;  //位选2
                P0=0x79;  //显示E
                delay(5);
                ci++;
        }
}

void main(){
uint d=10;
ea();
if(K1==0)//主持人按下开始
{
for(d>0;d--)
{
        disp(1,d);//10秒倒计时
        key();//选手抢答
        if(biaozhi==1)
    {
    if (k2==0)//如果按下清零按钮.系统清零
    {
    clear();
    }
        time60();

    }//如果选手抢答,抢答成功进入60秒倒计时
    else if(biaozhi!=1)
    {
    ea();
    }

}
}

//请问哪儿出错了啊

网友A:
最好进行单步调试,这样更容易看出来哦

网友B: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可以根据仿真或实物的现象去找错误点!

网友C:
你这有电路图或者仿真图吗?最好发一下,看看你都用了哪些引脚,有没有进行设置。我这也有一份程序 ,要是需要我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