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家里的电烤炉增加人走自动断电的功能,用什么电路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0-12-29):
想为家里的电烤炉增加这样的功能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或者数字电路加人体红外传感器来实现,具体你可以在51hei搜索"自动门"

网友B:
加个定时器即可,人走开这个不好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定时器即可,人走开这个不好定义.

人走开再加个延时电路

网友D:
这个只能是定时。主要是为了安全,人走开确实不好定义,人在房内,主要远红外、微波以及开关门信号,然而,以上3种方法都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在座位上 安装遥控器 人都离开了 就断电

网友F:
人体红外传感器加继电器电源插头

网友G:
加一个热释电传感器,调到人走后10秒左右断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热释电传感器,调到人走后10秒左右断电

热释传感器只适合在没有空气大流通的小环境中才好用。不然极易误报

网友D:
其实图像识别才是正道。。其它的传感器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微波会穿墙、红外热释受气流影响,开关门更不用说:刚出门就开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座位更不靠谱,你一直坐着?
要不就采用复合传感检测,逻辑判断。。

网友H:
功能还是比较好实现的,用热释电传感器就很可以了,你可以去搜索PIR模块.
但是难点在于需求分析,你是要人走即断电,那如果人来回走动呢?加个延时?延时时间多长呢?比如说上个厕所回来又要开机器,那岂不是更麻烦,那你会不会又想,既然可以检测人体,那可不可以只在检测到有人的时候开没人的时候关呢?那你这时候就得确定有没有其他功能,会不会和其他功能冲突,比如机器自动的散热,过热保护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功能还是比较好实现的,用热释电传感器就很可以了,你可以去搜索PIR模块.
但是难点在于需求分析,你是要人走 ...

热释电传感器,屋里有宠物猫狗的可以忽略了。。。

网友I:
电烤炉的话,不适合用PIR感应器,房间内肯定会引起误报。

网友J:
红外放门口,然后计数,检测有人进来加1,出去减1。0断电

网友K:
存在是感应可以做

网友L:
市面上有三探头的红外检测探头,保证室内探测无死角,再加几秒延时,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M:
你是这个你很牛,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