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确定一个单片机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呢?

楼主(2020-12-29):
请问如何确定一个晶振12M的单片机程序中延时程序延时的时间呢?
比如说12M晶振,晶振周期1/12微妙,一个机器周期包含12个晶振周期,所以12M晶振时机器周期=12x(1/12)微秒=1微秒。
那么1MS的延时程序为: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请问这个y=110里这个110是怎么来的?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这种延时不需钻牛角,受其他执行影响非常大。

网友B:
110是自己定的,for循环110次,如果要延时1ms=1000us,就是两个for循环总共要循环1000次(110*9)左右,调用延时函数时形参z取9,delay(9);精确的延时需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C:
一、不同晶振频率,延迟时间不同。这种计算无意义
二、不同单片机内核,延迟时间不同。这种计算无意义
三、不同的变量长度,延迟时间不同。这种计算无意义
四、变量在不同的存放空间,延迟时间不同。这种计算无意义
五、中断开多开少,延迟时间不同。这种计算无意义
六、工作中调试程序, 肯定不会出现这种计算要求的。
七、看《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学习框架式编程方式,提高你的代码执行效率,让单片机能够更快的执行最多的任务。这才是你们该学的。

网友D: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延时就可以

网友E:
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

网友F:
四楼说的很对了,这种延时没必要精确计算。需要精确延时的话用定时器,这种循环延时是初学者比较低端的做法。

网友G:
可以先在KEIL中进行软件仿真,模拟运行,看这段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

网友H:
不同晶振频率,延迟时间不同
应该使用单片机库提供的延迟子例程。

网友I:
要精确延时,用中断定时器,听说工程实例中不会让CPU去干这种太长时间的软件延时。

网友J:
单片机还是很有意义的,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