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ht11温度采集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20-12-29):
这是上周学习ARM做的基于stm32 温度采集系统
利用到串口  中断 外设等知识,实现对led控制 蜂鸣器 从而实现温度采集的功能。
请多指教。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ida.h"

//初始化DHT11引脚函数
void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Typ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InitTyp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InitTyp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InitTyp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InitType);
        //将7号引脚置一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初始化推挽输出

void mode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Mode;

        GPIOInitMod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InitMod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InitMod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InitMode);
}

//初始化上拉输入
void mode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Mode;
        GPIOInitMod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InitMod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InitMod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InitMode);
}

//一次输出八位数据
uint8_t output_8bit(void)
{
        uint8_t i, temp=0;

        for(i=0;i<8;i++)
        {

                //每位以50us低电平标志开始,直到发出的50us低电平结束
                while(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DHT11 以26~28us的高电平表示“0”,以70us高电平表示“1”,
                 *通过检测 x us后的电平即可区别这两个状 ,x 即下面的延时
                 */
                //延时x us 这个延时需要大于数据0持续的时间即可
                Delay_us(30);

                // 30us后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1”
                if(Bit_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while(Bit_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等待数据1的高电平结束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1,,MSB先行,0x01<<(7-i)是向右移动(7-i)位
                }
                else         // 30 us后为低平表示数据“0”
                {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0,MSB先行,~取反
                }
        }
        return temp;
}

//输出所有的温度值,遵循高位先出原则
uint8_t DHT11_Read_data(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

        mode_output();//输出模式//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主机拉低,开始输出为0

        Delay_ms(18);        //延时18ms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总线拉高 主机延时30us

        Delay_us(30);   //延时30us

        mode_input();//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Bit_RESE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80us 低电平 响应信号结束*/
                while(Bit_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 80us 高电平 标置信号结束*/
                while(Bit_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开始接收数据*/
                DHT11_Data->humidness_int= output_8bit();

                DHT11_Data->humidness_deci=output_8bit();

                DHT11_Data->T_int= output_8bit();

                DHT11_Data->T_deci= output_8bit();

                DHT11_Data->text_sum= output_8bit();

                /*读取结束,引脚改为输出模式*/
                mode_output();
                /*主机拉高*/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检查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if(DHT11_Data->text_sum == DHT11_Data->humidness_int + DHT11_Data->humidness_deci + DHT11_Data->T_int+ DHT11_Data->T_deci)
                        return SUCCESS;
                else
                        return ERROR;
        }
        else
                return ERROR;

}

网友A:
也来学习一下  提高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