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楼主:
#include "all.h"
u8 xdata LCD1602_Write_Buffer1[16];
u8 xdata LCD1602_Write_Buffer2[16];
u8 code LCD1602_5x8[8]={0x08,0x00,0x07,0x08,0x08,0x08,0x08,0x07};
u8 xdata LCD1602_Write_Cursor_Add;
void LCD1602_Delay(u8 len)
{
        u8 idata i;
        while(len--)
        {
                i=15;
                while(i--);
        }
}
void LCD1602_Write_Add(u8 Add)                //写地址命令
{
        LCD1602_RS=0;
        LCD1602_E=0;
        LCD1602_Delay(10);
        LCD1602_E=1;
        HC595_Write_Buffer[0]=Add;
        HC595_Write_Buffer[1]=0;
        HC595_Write_Data_Drive();
        LCD1602_E=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8 Dat)                //写内容
{
        LCD1602_RS=1;
        LCD1602_E=0;
        LCD1602_Delay(10);
        LCD1602_E=1;
        HC595_Write_Buffer[0]=Dat;
        HC595_Write_Buffer[1]=0;
        HC595_Write_Data_Drive();
        LCD1602_E=0;
}

void LCD1602_Init()
{
        u8 i;
        P4M0&=0x9f;
        P4M1&=0x9f;//P4.6  P4.5 准双向口模式
        LCD1602_Write_Add(0x38);
        LCD1602_Delay(250);
        LCD1602_Write_Add(0x01);
        LCD1602_Delay(250);
        LCD1602_Write_Add(0x02);
        LCD1602_Delay(250);
        LCD1602_Write_Add(0x06);
        LCD1602_Delay(250);
        LCD1602_Write_Add(0x0C);
        LCD1602_Delay(250);
        LCD1602_Write_Add(0x14);
        LCD1602_Delay(250);
        LCD1602_Write_Add(0x40);//自定义存储空间起始地址
        for(i=0;i<8;i++)
        {
                LCD1602_Write_Dat(LCD1602_5x8[i]);
        }
}

void LCD1602_Display_Ser()
{
        u8 i;
        LCD1602_Write_Add(0x8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_Dat(LCD1602_Write_Buffer1[i]);
        }
        LCD1602_Write_Add(0xC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_Dat(LCD1602_Write_Buffer2[i]);
        }
        switch(LCD1602_Write_Cursor_Add)
        {
                case 0:LCD1602_Write_Add(0x0C);break;//不显示也不闪烁光标
                case 1: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a);break;
                case 2: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d);break;
                case 3: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7);break;
                case 4: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4);break;
                case 5: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1);break;
                case 6: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f);break;
                case 7: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89);break;
                case 8: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86);break;
                case 9: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83);break;
        }
}

一、以上代码,主函数大循环前面初始化P4IO口为准双向口
二、主函数大循环前面需要初始化LCD1602_Init();
三、我们是使用595转换给LCD的D0~D7。你们可以直接用P2口赋值给LCD。
四、主函数每500ms 调用LCD1602_Display_Ser()函数。实现数据每半秒刷新一次即可。省掉读忙的过程。
五、两个LCD1602_Write_Buffer[];数组,分别是上下两行的显存。其他地方有需要,就往里面丢ASCII值就可以了。比如0x30+5.液晶显示数字5
六、以上代码由《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原创书写。其他地方引用请注明出处!

15 03 18 01 LCD1602详细中文资料

不好意思 忘记上传资料文档了。
一、LCD1602详细中文资料
二、ASCII与GB2312汉字码表
三、LCD1602初始化时序图
四、背面电阻修改图

网友A(2020-12-29):
摄氏度符号可以拆成2部分,一个是圈,一个是C。圈就是写数据0xdf,C就是写数据C,这样就能显示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摄氏度符号可以拆成2部分,一个是圈,一个是C。圈就是写数据0xdf,C就是写数据C,这样就能显示出来了。

这样拆分 肯定很丑啊 ,再说了 也不一定有空间多显示一个字符。没必要为了一个字符。去执行移屏操作。那样很不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