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平衡小车的代码 PID参数的调节和陀螺仪原始数据的处理

楼主(2020-12-29):
主要是PID参数的调节和陀螺仪原始数据的处理
远离DMP这种速度慢消耗大的方法,希望有点帮助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fuzzy.h"
#include "time.h"
#include "FTM.h"
#include "rtu.h"

char receive;
float result;
angle ress;
p_angle res;
speed_s spe_L;
speed_ss speed_L;
speed_s spe_R;
speed_ss speed_R;
out_b outt;
out_c out;
int ab;
float roll;
int ti=9;
float ta;
int ti_r;
int ti_l;
float CN_timer2;
float CN_timer3;
int time;
int32_t rtu_send[6];
int main(void)
{
        float mm=0;
        int P=64;
        float I=0;
        float D=0.005;
        float i;
        float d;
        float e;
        int integer,point;
        float pitch,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int m;
  out=&outt;
  res=&ress;
        speed_L=&spe_L;
        speed_R=&spe_R;
        speed_L->speed_last=0;
        speed_R->speed_last=0;
        ta=0;
        ti=80;
        res->angle_sum=0;
        res->angle_error=0;
        res->angle_last=0;
  res->angle_now=0;
        m=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OLED_Init();
        pwm_init();
        time1_init();
        uart_init(115200);
        Hardware_init();
        ti=0;

  ab=1000;
  OLED_ShowString(40,2 ,"Stop");
        while(1)
        {
//                if(ti<0)
//                          ti=0;
//
//                if(ab>100)
//                        ab=100;
//                  ti=ab;
//
                if(ti<0)  ti=0;
                if(ti>100)  ti=100;
                if(ab<0)   ab=0;
                if(ab>0)   ab=100;

                        OLED_ShowString(0,0 ,"Direction:");
                OLED_ShowString(0,4 ,"Speed:");
                OLED_ShowNum(40,6,100-ti,3,24);
                OLED_ShowString(96,6 ,"%");
                //  OLED_ShowNum(0,2,ta,3,32);
   switch (receive)
                        {
                                case 'A':
                                            ti+=5;
                                      receive='p';
                                         break;
                           case 'B':
                                            ti-=5;
                                      receive='p';
                                      break;
                                case 'C':
                                            forward();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Forward");
                                      receive='p';
                                      break;
                                        case 'D':
                                            back();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Back");
                                      receive='p';
                                      break;
                                        case 'E' :
                                                  stop();
                                            ti=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Stop");
                                            receive='p';
                                      break;
                                  case 'F' :
                                                  lef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Turn_left");
                                            receive='p';
                                      break;
                                        case 'G' :
                                                  righ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Turn_right");
                                            receive='p';
                                      break;
                                                case 'H' :
                                                  up();
                                                ti=5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up");
                                            receive='p';
                                      break;
                                                case 'I' :
                                                  down();
                                                ti=5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2 ,"down");
                                            receive='p';
                                      break;
                                                case 'J' :
                                                  ab-=5;
                                            OLED_Clear();
                                            receive='p';
                                      break;
                                                case 'K' :
                                                  ab+=5;
                                            OLED_Clear();
                                            receive='p';
                                      break;

                        }
        }
        Hardware_init();
        uart_init(115200);
        //time4_init();
        usart_init_();
        time1_init();
        Encoder_Init_TIM2();
        Encoder_Init_TIM3();
        while(mpu_dmp_init())
        {
        OLED_ShowString(0,2 ,"MPU6050 initting");
        }
  OLED_Clear();
        res->angle_P=81;
        res->angle_I=0.001;
        res->angle_sum=0;
        res->angle_D=18;
        mm=0;
        OLED_ShowString(0,2 ,"roll:");
        OLED_ShowString(2,0 ,"L:");
        OLED_ShowString(60,0 ,"R:");
        OLED_ShowString(100,2 ,".");
        OLED_ShowString(0,6 ,"P:");
        OLED_ShowString(46,6,"I:");
        OLED_ShowString(90,6 ,"D:");
                         while(1)
        {
                  switch (receive)
                        {
                                case 'T':
                                            ta=ta+1;
                                      receive='p';
                                         break;
                                case 'J':
                                              ta-=1;
                                      receive='p';
                                         break;
        case 'A':
              res->angle_P+=1;
               receive='p';
               break;
                                case 'C':
              res->angle_P-=1        ;
               receive='p';
               break;
         case 'D':
              res->angle_D+=1;
               receive='p';
               break;
                                case 'E':
               res->angle_D-=1;
               receive='p';
               break;
                                 case 'F' :
                         res->angle_I+=0.001;
                                       receive = 'p';
                           break;
                    case 'B':
                    back();
                                     res->angle_I-=0.001;
                           break;
                     case 'S':
                                             stop();
                                              receive = 'p';
                           break;
                                case 'M':
                     ti+=1;
                                       receive = 'p';
                           break;
                     case 'N':
                                              receive = 'p';
                           ti-=1;
                           break;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temp=roll*10;
                if(temp<0)
                                  {
                                     OLED_ShowString(50,2 ,"-");
                                                 temp=-temp;
                                  } else
                                          OLED_ShowString(50,2 ,"+");
        integer = temp/10;
        point   = temp%10;
                time=(2000-(res->angle_P*mm+res->angle_I*res->angle_sum-res->angle_D*res->angle_error));
        if(time<1)
                                 {
                                                time=1;
                                 }
                if(res->angle_now<0)
                {
             forward();
                         mm=-res->angle_now;
                 }
                 else
                 {
                           back();
                           mm=res->angle_now;
                 }
                 OLED_ShowNum(60,2,integer,3,18);
                          OLED_ShowNum(108,2,point,1,8);
                    OLED_ShowNum(12,6,(res->angle_P),3,18);
                    OLED_ShowNum(60,6,(res->angle_I)*1000,3,18);
        OLED_ShowNum(102,6,res->angle_D,3,18);
                          OLED_ShowNum(0,4,mm,3,18);
                if(res->angle_error<0.5)
                {
                      OLED_ShowString(68,4 ,"-");
                      OLED_ShowNum(76,4,-res->angle_error,4,20);
                }
                        else
                        {
                            OLED_ShowString(68,4 ,"+");
                            OLED_ShowNum(76,4,res->angle_error,4,20);
                        }
//                    OLED_ShowNum(20,0,(int)((s16)(TIM2->CNT)),3,16);
//                    OLED_ShowNum(80,0,(int)((s16)(TIM3->CNT)),3,16);          //显示左右轮位置
                        rtu_send[0]=res->angle_now*100;
                        rtu_send[1]=2000-time;
                        rtu_send_data(rtu_send,2);
                  rtu_send_data(rtu_send,2);                    //上位机发送
                        OLED_ShowNum(20,0,time,4,20);                    //显示左右论速度
                  OLED_ShowNum(80,0,time,4,20);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delay_ms(1000);                        //显示左右论速度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delay_ms(1000);
                        }
                 }
        }

}

网友A(2024-07-30):
请问,为什么主函数里有2个while(1)呢? switch (receive),receive变量没给初值,怎么进的case语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