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一会有输出,一会没输出

楼主(2020-12-29):
最近需要做一个220V交流输入5V2A输出的电源,选择了东科公司的dk112芯片,原理图照搬的网上的验证板,但是做完之后发现输出偏低只有4.3V左右,而且很不稳定一会有输出一会没输出。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就没有测量波形。

网友A:
从原理图看没有什么问题,用DK124的芯片做了2000套24V1A的配套电源,没有一例发生楼主所述问题。此系列芯片做电源只要元件没有出错成功率基本100%。由于此系列芯片保护功能比较完备,从楼主所述故障像是过热保护。建议减小负载电流试试是否过流。另外开关变压器品质要保证,同名端可否确认无误。至于输出电压低一点查整流管是否采用肖特基管,也可以更换4.7~5.1V稳压管试试。

网友B:
線路越簡單技術要求就越高;變壓器銅損鐵損,電路板佈局及迴路設計也不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看没有什么问题,用DK124的芯片做了2000套24V1A的配套电源,没有一例发生楼主所述问题。此系列芯片 ...

谢谢您的解答,我试着将负载减小有所好转但是还是在3V到4.3V之间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越簡單技術要求就越高;變壓器銅損鐵損,電路板佈局及迴路設計也不可忽略.

谢谢提醒。

网友C:
按这个改稳压控制试试

网友D:
查查看有没短路啥的,感觉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