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调的三根细线应该怎么接单片机?如何通过PWM波形给电调发信号呢?

楼主:
请问这个电调的三根细线都要接单片机吗?还是只接信号线和地线?信号线一般怎么接单片机呢?
电调只需要一根信号线接收单片机的PWM波吗?

网友A(2020-12-29):
三根线红色那根电源线大部分电调都是电源输出,就是可以给单片机/接收器供电,如果单片机有独立电源那这个线可以不接;少部分没有这个功能的电调可能需要外部输入3.3-5v的电源才能工作。电调上电的时候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红色电源线有5v输出那就按我刚说的第一种情况处理
地线肯定要接,要和单片机共地。信号线的话接单片机pwm输出引脚。可以加个弱下拉电阻,防止刚上电的时候单片机引脚电平不确定带来的问题。

网友B(2021-05-27):
用过两种电调,一种是三根全接在单片机上,红线接单片机供电,黑线和单片机供地,橙线是信号线,接单片机PWM输出引脚。另一种是外接电源外接地,只接一根信号线在单片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