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请大家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错误

楼主(2020-12-29):
程序在Proteus上可以运行成功,在开发板连接之后中断返回有点问题(应该是功能函数那个地方),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南北为次干道
sbit Blue_nb=P2^7;                                                 //南北左转标志
sbit Red_nb=P2^6;                                //南北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nb=P2^5;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2^4;                     //南北绿灯标志
//东西为主干道
sbit Blue_dx=P2^0;                                                //东西左转标志
sbit Red_dx=P2^3;                                //东西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2^2;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dx=P2^1;                                //东西绿灯标志

sbit set=P3^6;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bit Yellow_status=0;                        //黄灯闪烁标志位

unsigned int  sec_dx;                             //东西方向时间存储变量
unsigned int  sec_nb;                                      //南北方向时间存储变量
float  set_timedx=15;                                    //东西方向的通行单次时间
float  set_timenb=15;                                    //南北方向的通行单次时间
unsigned char  buf[4];                                    //秒显示的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 countt0;             //定时器0中断定时器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flag_option=0;            //功能选择: 紧急模式
sbit beep=P3^3;                                                         //蜂鸣器
sbit  key_EP=P3^2;                                //紧急模式
unsigned char conut_ER;                 //紧急状态

unsigned char code led[11]={                //共阳极字型码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0x00   //--NULL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ime)
{
    unsigned int j,k;
    for(j=0;j<time;j++)
       for(k=0;k<124;k++);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buf[0]=sec_dx/10;                 //第1位 东西十位
    buf[1]=sec_dx%10;                 //第2位 东西个位
    P1=0x40;                           //LED1
    P0=led[buf[0]];                    //东西十位
    delay(1);
    P1=0x80;                     //LED2
    P0=led[buf[1]];                    //东西个位
    delay(1);
        buf[2]=sec_nb/10;                //南北十位
        buf[3]=sec_nb%10;                //南北个位
        P1=0x01;
        P0=led[buf[2]];
        delay(1);
        P1=0x02;
        P0=led[buf[3]];
        delay(1);

}

/*功能函数*/
void function(void)
{

            conut_ER=1-conut_ER;
            if(conut_ER==1)
            {

                TR0=0;                                                //关交通灯定时器
                                        Temp=P2;
                P2=0x00;                                        //关全部信号灯
                Red_dx=1;                   //全部置红灯
                Red_nb=1;
                            beep=0;

            }
            if(conut_ER==0)
            {
                 TR0=1;                                                //开交通灯定时器
                       P2=Temp;
                                beep=1;

            }
            flag_option=0;

        }

/*处理整个交通灯计时*/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0=0x4C;                                                        //重赋初值;11.0592m晶振50ms
    TL0=0X00;
    TR0=1;                                                                //开交通灯定时器
    countt0++;                                                        //计数器数加1(用于计算时间)

    if(countt0==20)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sec_dx==0&&(Yellow_status==0))                //当南北倒计时到5s时,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dx=5;
            Yellow_status=1;
        }
        if(sec_dx==5&&sec_nb==0&&(Yellow_status==0))                 //当东西倒计时到5s时,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nb=5;
            Yellow_status=1;                        //启动黄灯开始倒计时
        }
        if((sec_nb<=5)&&(dx_nb==0)&&(Yellow_status==1))                  //东西黄灯闪
        {
            Blue_dx=0;
            Yellow_dx=~Yellow_dx;
        }
        if((sec_dx<=5)&&(dx_nb==1)&&(Yellow_status==1))                  //南北黄灯闪
        {
            Blue_nb=0;
            Yellow_nb=~Yellow_nb;
        }
        if(dx_nb==0&&sec_nb==0&&sec_dx==0)                                    //东西通行:当黄灯时间、通行方向倒计时到0时
        {
            P2=0x00;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Green_nb=1;                                        //南北绿灯亮
            Red_dx=1;                                        //东西红灯亮
            dx_nb=!dx_nb;                                //交换通行方向
            Yellow_status=0;                        //关闭黄灯闪烁
            sec_dx=set_timedx+2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nb+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if(dx_nb==1&&sec_dx==0&&sec_nb==0)                                    //南北通行:当黄灯时间、通行方向倒计时到0时
        {
            P2=0X00;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dx_nb=!dx_nb;                                //交换通行方向
            Yellow_status=0;                                        //关闭黄灯闪烁
            sec_dx=set_timedx+2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nb+4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if(dx_nb==0&&sec_nb==20&&sec_dx==0)                 //东西通行:当东西直行绿灯倒数到0时
                {
                        P2=0x00;
                        Blue_dx=1;
                        Red_nb=1;
                        sec_dx=set_timedx;
                        Yellow_status=0;

                }
                if(dx_nb==1&&sec_nb==0&&sec_dx==20)                 //南北通行:当南北直行绿灯倒数到0时
                {
                        P2=0x00;
                        Blue_nb=1;
                        Red_dx=1;
                        sec_nb=set_timedx;
                        Yellow_status=0;

                }
    }
}

void key_to1()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加1S
                sec_dx++;//东西加1S
                }
                else
                TR0=1;
        if(sec_dx==100&sec_nb==100)           //东西黄灯闪烁
        {
                sec_nb=5;
                sec_dx=5;
        }
        if(sec_nb==100)                //东西直行,南北禁止
                {
                sec_nb=60;
                sec_dx=40;
                }
        if(sec_dx==100)                //南北直行,东西禁止
                {
                sec_nb=20;
                sec_dx=40;
                }
        if(sec_nb==100&&sec_dx==95)         //东西左转,南北禁止
        {
                sec_nb=20;
                sec_dx=15;
        }
        if(sec_dx==100&&sec_nb==95)                //南北左转,东西禁止
        {
                sec_nb=15;
                sec_dx=20;
        }

}
void key_to2()
{
        TR0=0;//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减1S

                sec_dx--;  //东西减1S
                }
                else
                TR0=1;
        if(sec_dx==0&sec_nb==0)         //南北黄灯闪烁
        {
                sec_nb=5;
                sec_dx=5;
        }
        if(sec_nb==0)                 //东西直行,南北禁止
        {
                sec_nb=20;
                sec_dx=40;
                }
        if(sec_dx==0)                  //南北直行,东西禁止
        {
                sec_nb=60;
                sec_dx=40;
        }
        if(sec_nb==5&&sec_dx==0)         //东西左转,南北禁止
        {
                sec_nb=20;
                sec_dx=15;
        }
        if(sec_dx==5&&sec_nb==0)                //南北左转,东西禁止
        {
                sec_nb=15;
                sec_dx=20;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ey1!=1)
        {
                delay(10);
                if(key1!=1)
                {
                        while(key1!=1);
                        key_to1();
                }
        }
        if(key2!=1)
        {
                delay(10);
                if(key2!=1)
                {
                        while(key2!=1);
                        key_to2();
                }
        }
        }
//外部中断0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紧急模式
{
    while(!key_EP)display();
    flag_option=1;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01;                                                           //定时器设置
    TH0=0x4C;                                                        //TH0重赋初值;11.0592m晶振50ms
    TL0=0X00;
    TCON=0X10;                                                        //启动定时0
    IE=0x83;                                                        //开总中断;定时器0中断开启;开外部中断
    P2=0X42;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红灯,南北绿灯
        beep=1;                                                                //beep为1,蜂鸣器不响
    sec_nb=60;                                                        //南北方向初始时间
    sec_dx=40;                                                        //东西方向初始时间
        conut_ER=0;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服务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if(flag_option!=0)function();         //调用功能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
}

网友A:
程序编译无错误,中断计时也无错误,但计时后的处理及信号灯的变化处理逻辑太混乱且复杂,可以简化